[电机控制] 电感电流回流路径

楼主(2025-05-29):
在电机在关闭之后,电机作为感性负载会产生反电动势,这个时候如果让h桥的两个下桥都导通,就会产生一个回路,将反电动势消耗掉

网友A(2025-07-22):
还需要设计电感电流回流路径时,提高效率:
路径面积最小化
原理:回流路径形成的环路面积与辐射干扰强度成正比:
将电感与续流二极管 / 开关管的连接尽量短直,避免绕远。
多层 PCB 中,回流路径应在相邻平面层(如电源层与地平面)形成镜像,利用磁场抵消降低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