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自举电容和mos管发热

楼主(2025-05-31):
自举二极管D必须使用与功率开关管相同耐压等级的快恢复二极管;
自举电容设计也至关重要,C1的耐压比功率器件充分导通时所需的驱动电压(典型值为10 V)高。若在C1的充电路径上有1.5 V的压降,且假定有一半的栅压因泄露而降低,则自举电容C1可按式(4)来选取:

  式中:Qg为MOSFET的门极电荷。
  工程应用上一般取C1>2*Qg/(VCC-10-1.5),且应选取容量稳定,耐脉冲电流的无感电容。
mos管发热可能的问题
       1、电源振铃引起发热
      之前设计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采用的是IR2104半桥驱动器去驱动H桥功率电路,电路使用的都是经典的芯片厂商提供的设计方案,可是出现了一个糟糕的问题,电路就算不带载,功率管也发烫的厉害,要是带载则夸张的发热,能达到100℃以上,太恐怖了。为了这个问题,排查了整整一天多时间,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通过各个点的波形测试,发现问题出在电源受到功率管开关的影响,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导致电源产生振铃现象,峰值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3倍。从而导致了功率管DS,GS间的电压时常超过耐压值,和影响了IR2104S的驱动波形,导致上下臂直通现象的出现。
解决方法:在功率电路H桥电源处加一个合适的滤波电容,一般10uF以上,去除电源干扰问题,从而彻底解决驱动电路问题。注意选择的不同的MOS管,需要的滤波电容容值也会相应的改变,必须做出调整。
      2、死区时间异常引起发热
IR2104死区时间异常,引起mos管空载发热

网友A:
图片看不到,还望楼主再上传一下。

网友B:
必须是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且耐压要满足 V<sub>DS</sub> 或更高。

额定电压应 ≥ MOSFET 的耐压等级,以防 HO 悬浮驱动阶段的尖峰损坏

网友C:
自举电容与其他元件之间的连接可靠、接触良好,避免因连接松动导致电容发热。

网友D:
选择内阻较低的MOS管,以减少导通时的功率损耗。

网友E:
检查栅极驱动电压VGS是否足够高,以确保MOS管完全导通,减少等效直流阻抗和压降VDS,从而降低损耗和发热。

网友F:
自举电容的充电路径(如通过自举二极管 / 肖特基二极管)需独立走线,避免与大电流路径(如功率电感、MOS 管漏极)耦合,减少干扰。

网友G: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电容内部电阻可能增加,导致发热加剧

网友H:
电容被击穿,导致电路短路。

网友I:
在开关电源等高频应用中,MOS管的开关损耗会显著增加,导致发热问题加剧

网友J:
流经开关的漏极电流ID过大也会导致发热。需要确保ID不超过MOS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并做好足够的散热设计。

网友K:
所选电容的额定电压能够满足工作条件,并且具有较低的损耗,以减少发热。

网友L:
选择适当的内阻,并非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M:
在电路设计中,避免过高的充放电频率,同时确保电容的充电时间充足,防止因充电不足导致电容欠压和发热

网友N:
自举电路适用场景为中低频(几十 kHz 到百 kHz),高频下自举电容充电周期缩短,可能导致驱动电压不足,需配合高频率驱动芯片或改用隔离电源(如变压器驱动)。

网友O:
在快速充放电过程中,电容的内部介质会产生能量损耗,进一步加剧发热

网友P:
选择开关速度快的MOS管,以减少开关过程中的功率损耗。

网友Q:
走线尽量短而宽,必要时采用多层板布局,利用地层提供低阻抗回路。

网友R:
驱动电阻过大导致开关速度慢,损耗增加。

网友S:
考虑MOS管的脉冲电流能力,确保其能承受开关瞬间的冲击电流。

网友R:
自举电容在工作时,由于内部电阻的存在,电流通过时会产生热量。这种损耗被称为ESR(等效串联电阻)损耗,是导致电容发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T:
使用多层PCB,专设地平面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U:
长时间使用,电容内部电阻变大,像水壶烧水一样,越烧越热。

网友V:
MOS管的栅极电压不足,导致其未完全导通,压降增大,功率损耗增加

网友W:
自举电容应尽量靠近 MOS 管的栅极驱动芯片(如半桥驱动器),缩短充电回路,减少寄生电感引起的电压振荡。

网友X:
MOS管驱动频率太高会导致发热,因为频率与导通损耗成正比。在发热时,可以检查频率选择是否过高,并适当降低频率。

网友Y:
MOS管在持续导通情况下容易产生热量,导致发热。因此,需要良好的散热设计,如添加足够的辅助散热片。

网友Z:
上下管同时导通导致直通损耗。

网友AA:
电容发热严重,纹波增大。

网友D: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线性状态,以减少导通时间过长导致的发热。

网友AB:
内阻不是越小越好,过小可能导致功耗大,稳定性差。要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内阻。

网友Y:
如果MOS管长时间工作在线性区域而非开关状态,会导致功率损耗增大,从而产生大量热量

网友AC:
将热敏电阻、电解电容远离MOS管发热区域。

网友AD:
需选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耐压≥电源电压,电流≥驱动电流),降低导通损耗和反向恢复时间,避免影响自举效率。

网友AE:
电容充放电别太快,要确保充得足够,免得电压不够还烧了。

网友AF:
优先选用低 ESR(等效串联电阻)、高频率特性的电容,如陶瓷电容(X7R/X5R 介质)或薄膜电容。铝电解电容 ESR 高、高频性能差,易导致自举电压波动。

网友AG:
耐压需大于电源电压(如半桥电路中,自举电容耐压需≥电源电压 + 驱动电压),避免击穿。

网友AH:
电容击穿可能因过电压,造成短路电流大增,需检查电压和电容规格是否匹配。

网友C:
驱动电路应提供足够的电流,以快速充放电MOS管的栅极电容,减少开关时间。

网友AI:
选快速开关的MOSFET,能降低开关损耗,让电机运行更高效。

网友Z:
驱动芯片需提供足够的瞬态电流(峰值电流),快速充放电栅极电容,缩短开关过渡时间。

网友AJ:
电源受到功率管开关的影响,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导致电源产生振铃现象,峰值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3倍。
                                        ---------------这太恐怖了。

网友X:
优先选择低ESR的电容,如陶瓷电容,以减少能量损耗。在直流高压应用中,可选用高质量电解电容,但需注意其直流偏压特性

网友AK:
如果无法使用外置散热器,可以尽量使用大封装,其散热性能会更好。

网友AF:
为MOS管添加适当的散热片,以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AL:
根据电路需求,选择合适的电容容量和耐压值。例如,在BUCK电路中,自举电容的容量需保证能够为MOS管栅极提供足够的电荷,同时耐压值需高于实际工作电压的2倍,以避免击穿

网友AM:
如果MOS管没有足够的散热措施,即使工作电流在额定范围内,也可能因散热不良而严重发热

网友AN:
自举电容主要用于半桥 / 全桥电路、开关电源等场景,通过 “自举” 机制为高端 MOS 管的栅极提供驱动电压。

网友G:
自举电容无法快速充放电,导致MOS管驱动延迟。

网友N:
提供足够的栅极驱动电压,确保MOS管完全导通,降低压降和功率损耗

网友M:
上电时确保自举电容已充电完成再开启高端 MOS 管,避免因驱动电压不足导致 MOS 管工作在放大区,产生过大损耗。

网友AO:
确保自举电容连接稳固,减少因松动引起的发热问题。

网友AP:
电容额定电压要高于使用电压,损耗低能降低发热。

网友AQ:
多层PCB设计,增设地平面能显著降低寄生电感,提升电路稳定性。

网友AR:
散热是关键,别只看电流,热能累积也会坏掉。

网友AS(2025-06-30):
在电力电子系统中,自举电容与 MOS 管发热问题常相伴出现,二者的关联需从电路原理、工作机制及实际应用场景综合分析。

网友AT:
选低内阻MOS管可降低功耗,提高效率。

网友AU:
栅极电压低让MOS管没全开,电流流过时电阻大,像水龙头小了水流慢,功率耗多了。

网友AV:
上下管同时导通可能是因为驱动信号没隔离好或保护电路失效,这会导致电路直通损耗大,得检查驱动电路和隔离电路。

网友AW:
电容发热说明电流过大,可能电容规格不对或电路有短路,纹波增大可能影响电机稳定,检查电源和滤波电路。

网友AX:
长时间线性工作让MOS管功率损耗多,容易过热。

网友AY:
长时间在线性区工作会让MOS管耗能高,热量多,要留意散热。

网友AZ:
确保电容耐压超过电源及驱动电压,防止电容器被击穿损坏。

网友BA:
高频应用中,MOS管开关损耗大增,容易过热。

网友BB:
电容电阻增加类似水壶加热,导致温度上升,性能下降。

网友BC(2025-08-31):
为上桥臂 MOS 管的栅极驱动提供电源

网友AT:
自举电容可能导致电压波动,增加mos管功耗,进而发热。检查电容质量与电路设计。

网友BD:
大封装器件散热更强,若无外置散热器,选大封装是明智选择。

网友BE:
快速充放电让电容介质损耗多,容易热,要控制电流。

网友AR:
给MOS管加散热片能增强散热,防止过热。

网友BF:
电容充电慢,像老牛拉车,导致 MOS 管启动慢,就像乌龟赛跑。

网友BG:
为了防止热敏电阻和电容受到高温影响,需要将它们放置在远离MOS管发热区域的合适位置。

网友AH:
电容可能过载或选择不当,导致发热和纹波增大。需检查电流、电压及电容规格是否匹配。

网友AZ:
内阻选择要适中,过低或过高都可能影响电路性能。

网友BH:
散热也非常重要

网友BI:
mos管空载发热容易损坏MOS

网友AO:
低内阻的MOS管能减少电流通过时的能量损耗,所以能降低整个电路的功耗,从而提升系统效率。

网友AI:
选电容时电压要超过实际应用电压,这样能减少热量产生,延长电容寿命。

网友BJ(2025-09-30):
自举二极管D必须使用与功率开关管相同耐压等级的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