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VCC、VDD、VSS、VDDA等区别

楼主(2025-05-24):
一般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GND:在电路里常被定为电压参考基点。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V*与V*A的区别是:数字与模拟的区别

数字电路供电VCC
模拟电路供电VCCA
CC与DD的区别是:供电电压与工作电压的区别(通常VCC>VDD)
VDD是指工作电压,就是供电进芯片的
VDDA是模拟电压或者叫模拟正电源,是从芯片向外供电的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4、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VEE=负电源
5、从电气意义上说,GND分为电源地和信号地。PG是 Power Ground(电源地)的缩写。另一个是 Signal Ground(信号地)。实际上它们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不一定是混在一起哦!)。两个名称主要是便于对电路进行分析。
进一步说,还有因电路形式不同而必须区分的两种“地”:数字地,模拟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有信号地、电源地两种情况。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某些电路可以直接连接,有些电路要用电抗器连接,有些电路不可连接。

网友A:
其实就是数电与模电

网友B:
其实都是供电,用途不一样而已

网友C:
就看芯片用哪个符号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