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尖峰吸收缓冲电路

楼主(2025-05-23):
简单的缓冲电路是对冲击尖峰电流而言,电流尖峰的成因如下:
(1)二极管(包括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
(2)电容的充放电电流。这些电容可能是:电路分布电容、变压器绕组等效分布电容、设计不恰当的吸收电容、设计不恰当的谐振电容、器件的等效模型中的电容成分等。
缓冲的基本方法:在冲击电流尖峰的路径上串入某种类型的电感,常见于BUCK电路中。
注:由于缓冲电感的串入会显著增加吸收的工作量,因此缓冲电路一般需要与吸收电路配合使用;缓冲电路延缓了导通电流冲击,可实现某种程度的软开通(ZIS)。

尖峰电压吸收电路主要有三种设计方案:
(1)利用齐纳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SRD)组成齐纳钳位电路;
(2)利用阻容元件和超快恢复二极管组成的R、C、SRD软钳位电路;
(3)由阻容元件构成RC缓冲吸收电路。
在开关电源电路中,通常经过稳压器7805后,在大的电解电容旁边加一个小的瓷片电容,小的电容滤除高的 dV/dt 尖峰电压。

网友A:
在冲击电流尖峰的路径上串入某种类型的电感,如BUCK电路中的缓冲电感。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但会增加吸收电路的工作量。

网友B:
电容应用在开关电源电路中,合理搭配大电解电容和小瓷片电容,可以有效滤除直流电压中的纹波和尖峰电压。

网友C:
缓冲电路主要用于延缓电流冲击,实现软开通。在BUCK电路等需要减小开关损耗和电磁干扰的场合中广泛应用。

网友D:
尖峰吸收缓冲电路通过在开关器件两端形成一个能量吸收回路,缓冲因开关动作引起的电压尖峰

网友E:
缓冲电路的元件布局紧凑,减少布线长度,以提高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F:
通过电阻和电容吸收尖峰能量,延缓电压变化率

网友G:
继电器线圈并联RC或二极管+RC,防止反电动势损坏驱动芯片。

网友H:
二极管,RC吸收线路,TVS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H:
另外像MOV,ESD,安规电容等也可以用。

网友I:
通过气体电离导通,泄放大电流尖峰

网友J:
完全隔离了输入侧和输出侧的电气连接,输入侧的任何高压、大电流或噪声尖峰都不会直接影响到输出侧和MCU。

网友K:
RC吸收电路

网友L:
减少电路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M:
优化PCB布局,减少布线电感和电容。

网友N:
利用齐纳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SRD)组成,用于钳位电压尖峰。

网友O:
保护MOSFET和IGBT等功率开关器件

网友P:
根据开关器件的耐压、开关速度和功率等级选择合适的缓冲电路。

网友Q:
信号线两端加TVS或压敏电阻,防止感应雷击或静电损坏。

网友R:
尽量减少电路中的寄生电感和电容,以降低尖峰能量

网友Q:
电阻和电容串联组成,用于吸收尖峰电压。电容起到缓冲作用,吸收尖峰电压的能量,并通过电阻将能量转化为热能消耗掉。

网友S:
输出电容并联RC+TVS,吸收二极管反向恢复产生的尖峰。

网友T(2025-10-04):
尖峰吸收缓冲电路是抑制电路中电压 / 电流尖峰的保护电路,多由电阻、电容、二极管(或 TVS 管)组合构成,常见于开关电源、电机驱动等高频开关场景。当开关器件通断时,它能吸收电感、变压器等元件产生的感应尖峰,避免器件被高压击穿,同时减少电磁干扰,保障电路稳定,延长器件寿命。

网友U(2025-11-09):
是一种用于抑制电路中电压尖峰的电路,可保护电路元件免受过高电压的损害,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在开关电源电路中,通常经过稳压器7805后,在大的电解电容旁边加一个小的瓷片电容,小的电容滤除高的 dV/dt 尖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