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浪涌电流

楼主(2025-05-28):
电路在遭雷击和在接通、断开电感负载或大型负载时常常会产生很高的操作过电压,这种瞬时过电压(或过电流)称为浪涌电压(或浪涌电流),是一种瞬变干扰。上文提到过,尖峰电压也是浪涌电压的一种。
在通常意义上,浪涌电流指电源接通瞬间,流入电源设备的峰值电流。由于输入滤波电容迅速充电,所以该峰值电流远远大于稳态输入电流。
浪涌导致的危害主要包括:
(1) 存储器内数据丢失
(2) I/O接口电路复位,导致控制过程中断
(3) 线路板上的器件损坏
(4) 预置的校准值漂移
(5) 程序跑飞、系统死锁
(6) 变频器、直流电机驱动器等的输入整流模块故障
(7) 控制器发出错误指令,导致系统误动作
浪涌保护器
浪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on Device, SPD)是用来限制瞬态过电压及泄放相应瞬态过电流,保护电子电气设备安全的装置,又可称为电涌保护器(或防雷器、防雷保安器、避雷器等)。它至少应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浪涌保护器实际上也是一种等电位连接器。
线性浪涌抑制器 IC
LT4363 高压浪涌抑制器: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一个外部 N 沟道 MOSFET 被驱动至全通,并充当一个具非常小电压降的传输器件。如果输出电压上升至高于由 FB 引脚上的电阻分压器设定的稳压值,MOSFET 就调节 OUT 引脚上的电压,从而使负载电路能够在瞬态事件发生期间继续运行。
SNS 和 OUT 引脚之间的可选电阻器用来控制过流事件,电流限制环路控制 MOSFET 上的栅极电压,以将电阻器两端的检测电压限制到 50mV。
无论过压还是过流事件都会启动一个电流源给连至 TMR 引脚的电容器充电。充电电流与输入至输出电压差有关,以使定时器周期随着日益严重的故障而缩短,从而确保 MOSFET 保持在其安全工作区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