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5种浪涌防护方法

楼主(2025-05-29):
其方法之一是使整机和系统接地,整机和系统的地(公共端)和大地应分开,整机和系统中的每个子系统均应有独立的公共端,在子系统之间需传输数据或信号时,应以大地为参考电平,接地线(面)必须能流过很大的电流 ,如几百安培。

第二种防护方法是在整机和系统中的关键部位(如电脑的显示器 等)采用电压瞬变和浪涌的防护器件,使电压瞬变和浪涌通过防护器件旁路到子系统地和大地,从而让进入整机和系统中的瞬变电压和浪涌幅度大大降低。

第三种防护方法是对重要和昂贵的整机和系统采用几个电压瞬变和浪涌防护器件的组合形式,以构成多级防护电路 。

浪涌保护器为电子设备的电源浪涌防护提供了一种简便、经济、可靠的防护方法,通过防浪涌元件(MOV),在雷击感应及操作过电压时,迅速将浪涌能量传入大地,保护设备免遭损害。

对浪涌的防护方法

(1) 并联型电涌保护器并联于供电线路上
在正常情况下,防雷模块内的压敏电阻 处于高阻状态。电网遭受雷击或开关操作出现瞬时浪涌过电压时,防雷器在纳秒级时间内响应,压敏电阻呈低阻状态,迅速将过电压限制在一个很低的幅值内。

当线路中有较长时间的持续脉冲或持续过电压,压敏电阻器性能劣化而发热到一定程度使热脱机构脱扣,避免火灾发生,从而保护设备。
(2) 串联滤波型电涌保护器串联接入供电线路中
为贵重的电子设备提供安全、洁净的电源,雷电波除了有巨大的能量外,还有极其陡峭的电压及电流上升率。并联型电涌保护器只能抑制雷电波的幅值,但无法改变其急剧上升的前沿。串联滤波型电源电涌保护器串联于供电线路上。
在过电压情况下MOV1、MOV2在纳妙级时间内做出响应,将过电压箝位;同时LC滤波器将雷电波陡峭的电压,电流提升率降低近1000倍,残压降低5倍,从而保护敏感的用户设备。
(3) 在电源线的相间、线间安装压敏限幅型元件,以限制浪涌过电压

第一种方法对照明、电梯、空调 、电机等耐冲击电压水平较高的电气设备的防护效果比较好。但对于集成度高、结构紧凑的现代电子设备来说,实际防护效果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理由如下:
以单相220V交流电源的感应雷击防护为例,常用方法在零、地线之间并上合适的压敏型元件,以吸收限制感应雷击产生的尖峰电压。电源线路防雷效果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压敏器件参数的选择和压敏器件工作的可靠性。

压敏限幅值的选择是在市电的峰值310V的基础上加上20%的电网波动影响、10%的器件分散性误差和15%的因长期工作造成发热、受潮、元件老化等可靠性因素补偿,一般取值为470V~510V。感应雷击等各种尖峰干扰电压都被限制在470V。对于470V以下的电压,压敏器件不动作。

普通低压电器设备(机床、电梯、照明、空调等)的工频耐压值一般为交流1500V,而瞬间耐压峰值可达2500V以上,所以470V的电压是十分安全的。但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现代电子设备的工作电压一般为±5V~±15V之间,最高耐压值一般不超过50V,所以叠加在市电上的小于470V的高频尖峰电压就会直接送入负载,通过空间耦合 电容 ,变压器 层间、极间电容不成比例地传到开关电源 或集成电路芯片上,能造成故障。
尽管高频开关电源和电子设备都有相应的防尖峰干扰措施,但受成本和体积限制,再加上感应雷击等尖峰干扰的强度、频谱变化很大,所以防护效果不理想。这还是在压敏限幅元件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得出的效果,实际上由于压敏元件残压和引线电感的影响,在较强感应雷击下,可能会导致实际限幅电压峰值升到800V~1000V以上,而使后级电子设备遭受威胁。
(4) 加强对电子设备的防护效果,在电源与负载间串入超隔离变压器(又称隔离法),以隔绝高频尖峰干扰,同时又可使次级等电位联接便于进行。
隔离法主要采用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由于共模干扰是一种相对大地的干扰,所以它主要通过变压器绕组间的耦合电容来传递。如果在初、次级之间插入屏蔽层,并使之良好接地,便能使干扰电压通过屏蔽层分路掉,从而减小输出端的干扰电压。

理论上带屏蔽层的变压器能使衰减量达到60dB左右。但隔离效果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屏蔽层的工艺。最好选用 0.2 mm厚的紫铜板材 ,原边、副边各加一个屏蔽层。通常,原边的屏蔽层通过一个电容器 与副边的屏蔽层接到一起,再接到副边的地上。也可以原边的屏蔽层接原边的地线,副边的屏蔽层接到边的地线。并且接地引线的截面积也要大一些好。采用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是个好方法,只是体积较大。
这种方法因变压器功能过于单一,相对体积、重量大,安装不甚方便,对中、低频尖峰和浪涌防护效果不好,因此市场有限,生产厂家也不多。所以非特殊场合一般都不用。

(5) 吸收法
吸收法主要采用吸波器件将浪涌尖峰干扰电压吸收掉。吸波器件都有共同的特点,即在阈值电压 以下呈现高阻抗 ,而一旦超过阈值电压,则阻抗便急剧下降,因此对尖峰电压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类吸波器件主要有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TVS 管、固体放电管等。不同的吸波器件对尖峰电压的抑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如压敏电阻的电流吸收能力不够大,气体放大电管的响应速度较慢。

网友A:
TVS二极管在正向和反向过电压情况下都能快速导通,将电压钳制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B:
在电源或信号线中,可采用多级防护,如气体放电管+TVS的组合。

网友C:
通过在电路中串联电阻来限制浪涌电流。

网友D:
在电路中串联电感或电阻,限制浪涌电流的幅度,减少对设备的冲击。

网友E:
在电源线的相间、线间安装,以限制浪涌过电压。

网友F:
关键芯片电源引脚就近放置去耦电容

网友G:
良好的接地系统可以提供低阻抗路径,使浪涌电流迅速流向大地,减少设备上的电压升高。

网友H:
隔离模拟/数字地,减少环路面积以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B:
在强电电路中防护过电压的措施

网友I:
保护元件需靠近被保护元件放置,减少布线电感的影响。

网友J:
在电源入口添加电感(或磁珠)+ 电容(LC滤波),抑制共模/差模噪声。

网友K:
直流电源需反接TVS

网友I: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二极管)

网友L:
建立低阻抗接地层,确保浪涌电流快速泄放。

网友:
适用于电源线和信号线的前端,减少浪涌和噪声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M:
串联在电路中,防止浪涌过后持续过流损坏器件。

网友N:
结合隔离变压器、光电耦合器实现完全电气隔离。

网友O:
常用的浪涌保护电路,TVS,MOV,GDT等保护器件。

网友L:
PTC热敏电阻和NTC热敏电阻。这些器件主要用于防止过电流对电路的损害。

网友P:
一些电源管理芯片内置浪涌保护功能,能够在检测到异常电压时自动切断电源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网友Q:
通常使用NTC热敏电阻或MOSFET旁路电路来抑制启动浪涌电流。

网友R:
使用屏蔽电缆、双绞线,避免长距离平行布线,减少环路面积。

网友S:
TVS二极管在电压超过设定阈值时导通,将过电压能量导向地。

网友T:
使用多级浪涌保护器

网友U:
优先使用TVS,兼顾成本与性能。

网友P:
采用“星型接地”或“单点接地”,避免地电位差导致的二次损伤。

网友V:
压敏电阻

网友W:
在电源与负载间串入,以隔绝高频尖峰干扰,同时又可使次级等电位联接便于进行。

网友X:
通过屏蔽材料,将外部的电磁波干扰降低到最小,保证电器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Y:
通过电容、电阻和二极管组成的缓冲电路吸收浪涌能量。

网友F:
继电器或MOSFET旁路电路

网友Z:
接地线短而粗,使用多点接地或单点接地策略

网友AA:
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压,同时提供电气隔离,减少浪涌能量的传递。

网友AB:
浪涌保护器

网友AC:
并联于供电线路上,在正常情况下,防雷模块内的压敏电阻处于高阻状态。

网友AD:
在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并联电容器,可以吸收和储存瞬时浪涌能量,平滑电压波动。

网友AE:
Tvs二极管能瞬间吸收超压,保护电路不受损坏。

网友AA:
根据浪涌能量选择合适的器件,如TVS管需满足电压钳位值和功率要求。

网友AF:
浪涌是电路中出现的瞬时过电压或过电流现象,可能对电子设备造成严重损害

网友AG(2025-07-02):
PTC热敏电阻用于电流过大时自动发热阻值上升,减少电流

网友AH:
强电电路过电压防护通常采用避雷针、浪涌保护器等。

网友AI:
选择滤波器可降低电源线和信号线的干扰,保护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J:
在电源入口加电感和电容,像给电源戴了个防噪音的帽子,能减少电波干扰。

网友AK:
在电路中加电阻,就像给水流设置一个阀门,防止突然大电流冲击。

网友AL:
启动时电流大,NTC热敏电阻和MOSFET电路能降低电流,保护电路。

网友AM:
使用保险丝或过流保护电路,限制电流至安全范围,保护器件免受浪涌伤害。

网友AN:
要在单片机项目中处理浪涌电流,得确保电路中有低阻抗接地层,这样电流才能快速流入大地,防止损坏电路元件。

网友AO:
使用隔离变压器和光电耦合器,可以确保电路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实现电气隔离,防止电流直接流通。

网友AP(2025-08-04):
TVS二极管电压过高时自动导通,保护电路不被损坏。

网友AQ:
在选择保护元件时,首先考虑TVS二极管,它平衡了成本和性能。

网友AR:
电源引脚附近放电容可以减少噪声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S:
选对接地方式能防地电位差造成额外损害,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AT:
屏蔽材料能减少电磁干扰,保护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U:
这种电路利用电容储存能量,电阻限制电流,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以保护设备免受浪涌电流损害。

网友AV:
1. 避雷针:引雷电到地,保护周围设备。

2. TVS二极管:瞬间吸收超压,保护电路。
3. TVS瞬态抑制器:抑制暂态过压,保护元件。
4. 滤波器:滤除高频干扰,稳定电压。
5. 断路器:过流保护,防止设备烧毁。

网友AW(2025-09-03):
TVS二极管作用大,能快速吸收电压过高时产生的多余能量,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AX:
电源引脚旁放电容可减小电压波动,确保芯片稳定工作。

网友AY:
在强电电路中,为防护过电压,常使用浪涌保护器、限压器和避雷器。这些装置能有效防止电压过高损坏设备。

网友AZ:
NTC热敏电阻与MOSFET配合能有效限流,保护电路避免启动时大电流损害。

网友BA:
电源入口加电感和电容能滤除噪声,稳定电源。

网友AO:
在选择单片机保护电路时,优先使用TVS二极管,因为它们既有效又经济。

网友BB:
PTC和NTC热敏电阻,像电路的保护伞,PTC在过流时发热限制电流,NTC在温度高时电阻降限制电流,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BC(2025-11-09):
并联型电涌保护器并联于供电线路上

网友BD:
浪涌是瞬间电压或电流高峰,能损坏设备,要采取措施防护。

网友BE:
TVS二极管用于保护电路,防止瞬态电压过高损坏电子元件。

网友AR:
使用保险丝或过流保护电路,确保电流稳定,保护器件不受浪涌损害。

网友AU:
TVS、MOV、GDT是常见的过电压保护器件,用于保护电路免受浪涌电流损坏。

网友BA:
电阻如同水阀,限制电流,避免突增冲击。

网友AS:
NTC与MOSFET合作,能在电路启动时防止过大电流,保护元件不被损坏。

网友BF:
启动时,使用NTC热敏电阻或MOSFET旁路来减小电机启动时的电流过大问题。

网友AJ:
好接地能让电流快速走地线,防止设备电压跳升。

网友BG:
TVS二极管像安全阀,电压过高时自动导通,保护电路不被损坏。

网友BH:
保护元件选TVS二极管,既经济又可靠。

网友AG:
屏蔽材料就像给设备穿上一件防干扰的外衣,有效降低外界电磁波对设备的干扰,确保设备稳定工作。

网友AN:
使用屏蔽材料减少电磁干扰,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T:
选TVS管时,得看电压钳位和功率是否达标,别超负荷。

网友AM(2025-12-09):
在电源脚旁加电容,就像给电路穿上防噪音衣,让电路更稳。

网友AE:
电磁感应实现电压转换和隔离,降低浪涌传递风险。

网友AK:
当天气正常时,防雷模块里的压敏电阻不工作,就像它不存在一样。

网友BI:
TVS二极管保护效果佳,价格实惠,适合做单片机保护电路。

网友AP(2026-01-09):
Tvs二极管,简称瞬态电压抑制器,用于抑制电路中瞬间的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损坏。

网友BJ:
在电源线上安装限压装置,可防止电压波动损坏电路。

网友AZ:
浪涌像突然的暴风雨,会给电子设备带来损害,要小心防范。

网友AN:
浪涌电压如闪电,设备防护不可少。

网友AJ(2026-02-12):
NTC热敏电阻与MOSFET结合,启动时限制电流,保护电路元件不被烧毁。

网友AK:
保险丝和过流保护电路是用来限制电机等负载电流不超过安全值的,以避免过大电流造成的损坏。

网友AV:
星型接地可降低电位差,单点接地则简化接地,两种方法均可防止地线引起额外损害。

网友AG:
在电源脚旁放电容能滤除杂音,让电路更稳。

网友BK(2026-03-15):
这类芯片能自动切断异常电压,防止设备损坏。

网友BL:
选用屏蔽线和双绞线可防干扰,缩短布线距离降低干扰风险。

网友BL:
这种设备利用电磁感应改变电压,既隔离电压又过滤浪涌,保护电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