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HS设备 USB传输间隔较大

楼主(2025-05-23):
各位坛友们:
      本人在开发GD32F450 HS接口 自定义HID设备时,发现一直发送数据给host,发送的间隔会有概率突然变大,1ms-20ms不等,正常时间隔是125us,目前我这边的HID描述符将bInterval已经配置成1。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间隔时间变大是通过usb抓包工具确认的吗?

网友B:
有概率发送周期变大,说明可能是程序跑着跑着任务调度变慢了导致的;
说不定是USB主机侧数据处理和调度延时导致的,尽管USB设备是按125us周期发送;
你用抓包工具wireshark抓USB数据包看下是不是主机没有及时发送请求令牌。
wireshark抓USB数据包的操作,看下我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53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隔时间变大是通过usb抓包工具确认的吗?

你好,我是通过BUSHOUND抓包发现间隔不对,然后在USBHS_EP1_In_IRQHandler中断函数设置了一个flag,最后发现是进入这个USBHS_EP1_In_IRQHandler函数的时间点的间隔就有长有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概率发送周期变大,说明可能是程序跑着跑着任务调度变慢了导致的;
说不定是USB主机侧数据处理和调度延时 ...

你好,请问用bushound这款软件可以抓到令牌包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用bushound这款软件可以抓到令牌包么?

我没用过,但是应该是可以的,另外,数据传送类型,你用的是中断传输还是批量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通过BUSHOUND抓包发现间隔不对,然后在USBHS_EP1_In_IRQHandler中断函数设置了一个flag,最后 ...

USB中断优先级配置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用bushound这款软件可以抓到令牌包么?

你的USB设备是不是类似于鼠标或者键盘这种输入设备,那是可以主动向USB主机发送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USB设备是不是类似于鼠标或者键盘这种输入设备,那是可以主动向USB主机发送数据的。 ...

USB的本质是被动设备,都是通过主设备来读取数据,从设备只能准备好数据,在主设备中断时,读取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的本质是被动设备,都是通过主设备来读取数据,从设备只能准备好数据,在主设备中断时,读取数据 ...
有道理,不然那么多USB设备都随意发数据到USB主机,那通信岂不乱套了。
这样看来,楼主还是排查一下USB主机这块的程序看下,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不然那么多USB设备都随意发数据到USB主机,那通信岂不乱套了。
这样看来,楼主还是排查一下USB主机 ...

我这边用的是中断传输,USB中断优先级算是比较高的,我也试过把其他非USB中断关掉过试了,也是有间隔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不然那么多USB设备都随意发数据到USB主机,那通信岂不乱套了。
这样看来,楼主还是排查一下USB主机 ...

刚才使用Wireshark抓取了一下数据,看起来host是有发请求,但设备确实等了挺久才响应。请问还有啥排查方向么?

网友C:
好贴,请问哪个抓包软件更先进?

网友D:
数据发送逻辑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请问哪个抓包软件更先进?

你好,我常用的是bushound,主要是日常抓数据是够用的。Wireshark看起来可以抓到更详细的过程,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发送逻辑导致的

你好,请问方便说明一下哪方面逻辑有异常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使用Wireshark抓取了一下数据,看起来host是有发请求,但设备确实等了挺久才响应。请问还有啥排查方 ...

因为是时间问题,所以就测试一些与时间相关的问题;
可以从HID设备接收主机发来的请求开始排查呗,比如从收到请求到发出数据这期间,程序做了什么导致时间变长?反正就是HID设备的接收,处理到发送这块,你看下,测试一下相关时间。

网友E: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USB任务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抢占导致数据发送延迟。建议检查并优化中断优先级配置,确保USB中断优先级足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USB任务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抢占导致数据发送延迟。建议检查并优化中断优 ...

你好,目前优先级已经调整至最高优先级了,依旧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时间问题,所以就测试一些与时间相关的问题;
可以从HID设备接收主机发来的请求开始排查呗,比如从 ...

你好,我是这么确认的,我这边的USB帧中断(每125us左右出现一次)是一直可以看到的,但是发送USB数据后的完成中断会存在延误,这期间我把USB中断已经调至最高级,并关闭了其他中断,且USB帧中断的优先级是比发送数据的完成中断优先级低的,但是不会卡主,只有发送数据的完成中断会看到延误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这么确认的,我这边的USB帧中断(每125us左右出现一次)是一直可以看到的,但是发送USB数据后 ...
你是在中断里面处理数据发送的吗?USB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有木有打印信息?代码量多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贴,请问哪个抓包软件更先进?
你可以试试Wireshark工具;
如果抓USB包,还可以使用USBlyzer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中断里面处理数据发送的吗?USB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有木有打印信息?代码量多不多? ...

数据发送不是在中断里面,查询数据发送完成的标志是在中断里。
应该是没有打印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发送不是在中断里面,查询数据发送完成的标志是在中断里。
应该是没有打印数据的 ...
还没解决?

楼主:
对,还没解决,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还没解决,一直没找到原因
方便的话就发个V信过来,我帮你看下吧。

网友F:
USB中断处理延迟?若中断优先级低或处理时间过长,可能导致下一次传输延迟。

网友G:
建议在GD32的NVIC中提升USB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H:
启用中断嵌套,允许高优先级中断打断低优先级中断,减少延迟。

网友I:
USB时钟不稳定如晶振频偏可能导致传输异常。

网友J:
如果存在外部干扰建议在USB数据线上添加磁珠或共模电感,减少噪声。

网友K:
用示波器测量USB时钟频偏是否过大。

网友L:
GD32的USB固件库可能存在Bug,或驱动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M:
更新固件库搭到最新版本。

网友N:
HID设备通过端点发送数据,若未正确检查端点状态,直接写入新数据可能导致覆盖或传输失败。

网友O:
检查端点是否空闲。若端点忙,循环等待或设置超时机制,避免数据覆盖。

网友P:
周围是否存在外部干扰如电源噪声、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就发个V信过来,我帮你看下吧。

微信:845347997

网友Q:
FIFO大小配置不合理?建议固件库文档合理分配接收和发送FIFO的大小。

网友R:
优化硬件配置,减少传输延迟。

网友S:
先下载最新固件,再通过编程器或串口上传到单片机。

网友T:
示波器可以测量USB时钟频偏,但需确保示波器设置正确,观察时钟信号波形,若偏移超出标准范围,则频偏过大。

网友U:
提升CPU速度,使用高速存储,缩短传输线路。

网友V:
检查固件库版本,确保正确初始化USB外设,检查时钟配置和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W:
提高CPU速度可通过升级到更快的存储器,减少数据传输路径来实现。

网友X:
要确认端点是否可用,若正忙就等或超时,防止信息被误写。

网友Y:
需要检查电源滤波和电磁屏蔽措施是否到位。

网友Z:
为了提高GD32中USB中断的响应速度,应该适当提高其在NVIC中的优先级。

网友AA:
可能是时钟配置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检查时钟源和中断设置

网友AB:
检查端点状态,忙则等待或超时,确保数据准确写入。

网友AC:
提升CPU速度,缩短数据传输距离。

网友AD(2025-07-07):
确保FIFO接收和发送大小合适,查阅固件库文档获取最佳配置指导。

网友AE:
要确认电源过滤元件和屏蔽层安装正常,避免杂波干扰。

网友AF:
要确保端点状态正确,否则新数据写入可能出错。

网友AG:
在GD32中,提升USB中断优先级有助于加快响应速度。

网友AH:
仔细核对时钟频率与中断优先级配置,确保正确无误。

网友AI:
提高CPU速度需优化设计,而缩短数据传输距离则考虑采用光纤或更短距离的传输介质。

网友AJ:
提高CPU速度可通过升级处理器或优化算法实现,缩短数据传输距离需选用高速接口和缩短物理连接。

网友AK:
调整FIFO缓冲区大小要结合应用需求和文档说明,查找库手册了解建议设置。

网友AL:
USB时钟不稳定,晶振频偏可能引起数据传输错误。建议检查晶振或更换为更稳定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