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测量电池电压

楼主(2025-05-23):
对于很多低功耗产品来说,外加一个库仑计的成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一般都是使用分压电路来进行电池电压的采集,而一般低功耗产品都把电阻加大至1M-2M,入下图就是经典的电池电压采集电路。
  • 这样看来貌似很简单的样子,把ADC值取出来,然后再转换为电压即可,实则不然!因为低功耗设备是靠电池供电的,而一般的锂电池的电压是随着电量的降低,电压也随之降低,虽然咱们的电路上一般会加上LDO电源芯片,来让3.6V的电池降压至3.3V给MCU供电。(注:特殊的锂亚电池可以长久保持稳压状态即使电量几乎耗尽)
一般ADC的电压转换方法为:电池电压=3.3*ADC采集值/分压比例
  • 可是咱们为什么用3.3V来乘呢?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MCU的电压为3.3V,如果电池电压一直稳定或者是常供电设备,这一点无需关注。但是可充电的锂电池一般随着电量降低电压也会降低,那么当电池的电压降到3.3V以下,经过LDO以后,MCU的电压也会在3.3V以下,再使用3.3带入公式计算,显然是不合理的!
  • 其实ST芯片已经有了一个算法来计算MCU
    VDDA的电压值,这个值是MCU内部自动实时监控的,其中它连接在ADC_IN17通道,通过这个方法咱们就可以确定VDDA的真实电压,同时VREFINT_CAL(校准值)存在MCU内部的寄存器内,而且是只读的。

网友A(2025-07-31):
一般都是使用分压电路来进行电池电压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