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别慌,上柱香再说,解决MCU系统诡异现象要心诚

楼主(2025-05-23):
单位搞软件的同事曾经遇到过这么一起故障,由于处置过程相当匪夷所思,于是便常将其挂在嘴边。话说十多年前,同事接手了某单位生产线运行状态位置监控和控制系统的项目,同事主要负责系统中软件编辑工作。在硬件系统设计和组装好后,同事将编辑的程序下载到系统中,并在单位进行调试和调整,无误后便让现场部门进行安装,结果未见异常顺利交付客户。不过诡异的是,当客户进行生产运行时,这套系统却时不时出现误告警甚至误动作的“怪异”故障现象,技术支持部门的同事检查后表示是软件程序的问题,于是同事便前往客户现场排除。可是让人觉得纳闷的是,同事在现场时故障像害怕式的居然没有出现过,可是当他离开客户处,刚坐上返厂的车后故障现象居然又出现了!来回折腾了两次后,同事也是十分无语了,结果客户方有关管理人员则以为生产线遭遇了某些“不可描述的力量”,于是在某个黄道吉日吉时进行了一场都能想见的场景。可是故障现象却依然如故。

话不多说,我们最后来揭晓故障现象的原因——生产线电控系统的接地问题所致,详细点说是客户车间在改造过程中,由于施工方不规范操作,将车间外的接地极给抛了出来,只是匆匆掩埋一下连客户单位都没有告知。于是乎,在车间里各种开关电源、变频器、伺服等干扰下,由同事负责的MCU系统受到了电磁干扰,便出现了上述种种现象,而故障原因之所以能发现,则来自同事一次无意间用验电笔碰触电控柜厢门。

@xiaoaibjd :谢谢,不过俺对单片机纯属良好绝缘体,有些文章都是借用同事的话。
单片机MCU技术交流群 679013663

网友A:
要镇静,子不语怪力乱神。

有道理,有些故障没解决之前,那真是头皮发麻!

网友B:
这种搞迷信的会天天遇到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搞迷信的会天天遇到BUG

也未必,毕竟有些老板非常相信这类活动,例如开工前看黄道吉日等等。

网友C: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神秘,而是需要细心和耐心去排查。

网友D:
这故事听起来就像是技术版的都市传说,不过最后能解决就好,技术问题有时候也需要一些运气和直觉。

网友E:
听起来像是技术版的都市传说,不过最终原因还是科学可解释的。电磁干扰确实可能导致各种奇怪的现象。

网友F:
这故事听起来像是技术版的都市传说,但最终原因还是接地问题,说明技术问题还是要用技术手段解决。

网友G(2025-09-27):
“上柱香” 是调侃,解决 MCU 系统诡异现象(如偶发死机、数据错乱)还得靠理性排查。先查硬件:供电纹波、虚焊、信号线干扰;再看软件:中断优先级冲突、内存越界、时序不匹配。曾遇复位异常,排查半天是复位电路电容虚焊,冷静分析比 “心诚” 更管用,按流程定位才能高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