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电流采样rc滤波应用

楼主(2025-05-24):
电路图

关于AD信号采集电流是,电压波动比较大,不够平滑,导致电流值变化较大,并有1KHZ的干扰,分析发现由于我使用PWM的开关频率为1khz,所以加在采样电路上的纹波有1khz,纹波较大,开始我的R电阻为1KHZ,电容C为0.1uf.经过计算截止频率为1.5924KHZ

示波器采样图为   显示电压纹波比较大

2、需要适当增加电容,以减小电压纹波,由于PWM开关频率为1KHZ,c电容改为10uf  截止频率为15.9HZ,

两路对比

网友A:
RC的参数,需要怎样设置呢?

网友B:
截止频率应低于信号最高有效频率,但高于 PWM 开关频率

网友C:
稳定性好,适合直流偏置电路,但需注意耐压和 ESR

网友D:
RC 滤波后的信号源阻抗为 R,需确保后级采样电路(如 ADC)输入阻抗 >>R
例:R=1kΩ 时,ADC 输入阻抗应 > 100kΩ

网友E:
尽量缩短 RC 网络与采样点之间的距离,减少引入噪声

网友F:
远离高噪声源

网友G:
测量结果对比咋样?没有显示图片呢?

网友H:
多级滤波会增加相位延迟,需评估对控制环路的影响

网友I:
在滤波电路电源引脚附近放置0.1μF陶瓷电容 + 10μF电解电容。

网友J:
对于高频 PWM 信号(如 > 100kHz),需使用低 ESR 电容和高频特性好的电阻

网友K:
缩小滤波电容与电阻形成的环路面积,降低电磁干扰(EMI)。

网友L:
高频特性好,ESR 低,但可能有压电效应

网友M:
1% 或更高精度(如 0.1%),避免因阻值偏差导致滤波特性偏移

网友N:
这图怎么都没有了啊

网友O:
功耗低,减少对采样电路的负载影响

网友P:
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避免地弹干扰

网友O:
可能需要多级滤波或 LC 滤波网络

网友Q:
对于 SAR 型 ADC,需确保 RC 滤波后的信号在采样保持阶段稳定

网友R:
截止频率 应低于噪声频率,但高于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