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foc算法

楼主(2025-05-25):
void PI_Process(void)                   //一阶滤波函数
{
    ialfa=ia;
    ibeta=_IQmpy(ia,_IQ(0.57735026918963))+_IQmpy(ib,_IQ(1.15470053837926));   //3/2变换

    id = _IQmpy(ialfa,Cosine) +_IQmpy(ibeta,Sine);
    iq = _IQmpy(ibeta,Cosine)- _IQmpy(ialfa,Sine) ;            //2/2变换
//======================================================================================================
//IQ电流PID调节控制
//======================================================================================================
    IQ_Ref=_IQdiv(_IQ(IQref),_IQ(E_Ding_DianLiu));//IQref为摇杆反馈的值,比上额定电流值变成标幺值,IQ_Ref为标幺值

    IQ_Ref_fil=_IQmpy(_IQ(0.2),IQ_Ref_fil)+_IQmpy(_IQ(0.8),IQ_Ref);         //目标值
    IQ_Fdb_fil=_IQmpy(_IQ(0.2),IQ_Fdb_fil)+_IQmpy(_IQ(0.8),iq);             //实际反馈值
    IQ_read=_IQmpy(IQ_Fdb_fil,_IQ(E_Ding_DianLiu));
    IQ_read=_IQmpy(IQ_read,_IQ(0.70721356));

    IQ_Error=IQ_Ref_fil - IQ_Fdb_fil;                                       //本次误差
    IQ_Error_read=_IQmpy(IQ_Error,_IQ(E_Ding_DianLiu));
    IQ_Error_error=IQ_Error - IQ_Error_before;                              //误差积分

    IQ_Up=_IQmpy(IQ_Kp,IQ_Error_error);
    IQ_Ui=_IQmpy(IQ_Ki,IQ_Error);
    IQ_Out_deta=IQ_Up  + IQ_Ui;

    IQ_Out=IQ_Out_before + IQ_Out_deta;

    IQ_OutMax=_IQ(2.8);        //电流限幅  原值3.0 限幅值0.3
    IQ_OutMin=_IQ(-2.8);

    if(IQ_Out>IQ_OutMax)     //正相限幅
    {
        IQ_Out=IQ_OutMax;
    }

    else if(IQ_Out<IQ_OutMin)      //反相限幅
    {
        IQ_Out=IQ_OutMin;
    }

    else
    {
        IQ_Out=IQ_Out;
    }

    IQ_Out_before=IQ_Out;
    IQ_Error_before=IQ_Error;
    IQ_Fdb_fil_before=IQ_Fdb_fil;
    Uq=IQ_Out;

//======================================================================================================
//ID电流PID调节控制
//======================================================================================================
    ID_Ref=_IQ(0.00);

    ID_Ref_fil=_IQmpy(_IQ(0.2),ID_Ref_fil)+_IQmpy(_IQ(0.8),ID_Ref);
    ID_Fdb_fil=_IQmpy(_IQ(0.2),ID_Fdb_fil)+_IQmpy(_IQ(0.8),id);
    ID_Fdb=id;
    ID_read=_IQmpy(ID_Fdb_fil,_IQ(E_Ding_DianLiu));
    ID_read=_IQmpy(ID_read,_IQ(0.70721356));
    ID_Error=ID_Ref_fil - ID_Fdb_fil ;
    ID_Error_read=_IQmpy(ID_Error,_IQ(4.2));
    ID_Error_error=ID_Error - ID_Error_before;    //误差积分

    ID_Up=_IQmpy(ID_Kp,ID_Error_error);
    ID_Ui=_IQmpy(ID_Ki,ID_Error);
    ID_Out_deta=ID_Up  + ID_Ui;
    ID_Out=ID_Out_before + ID_Out_deta;

    ID_OutMax=_IQ(2.5);
    ID_OutMin=_IQ(-2.5);

    if(ID_Out>ID_OutMax)        //正相限幅
    {
        ID_Out=ID_OutMax;
    }

    else if(ID_Out<ID_OutMin)    //反相限幅
    {
        ID_Out=ID_OutMin;
    }

    else
    {
        ID_Out=ID_Out;
    }

    ID_Out_before=ID_Out;
    ID_Error_before=ID_Error;
    ID_Fdb_old=ID_Fdb_fil;

    Ud=ID_Out;
/***PI滤波数据观测****/
    if(PI_Times<=200)
    {
        IQ_REF_WATCH[PI_Times]=IQ_Ref_fil;           //观测反馈的实际电流值数组
        IQ_OUT_WATCH[PI_Times]=IQ_Fdb_fil;             //观测目标电流值数组
        PI_Times++;
    }
    else PI_Times=0;
/***************************/
}

void SVPWM(void)      //SVPWM函数
{
    _iq t_01,t_02;
    //======================================================================================================
    //IPark变换aa
    //======================================================================================================
            Ualfa = _IQmpy(Ud,Cosine) - _IQmpy(Uq,Sine);
            Ubeta = _IQmpy(Uq,Cosine) + _IQmpy(Ud,Sine);

    //======================================================================================================
    //SVPWM实现
    //======================================================================================================
            B0=Ubeta;
            B1=_IQmpy(_IQ(0.8660254),Ualfa)- _IQmpy(_IQ(0.5),Ubeta);  // 0.8660254 = sqrt(3)/2
            B2=_IQmpy(_IQ(-0.8660254),Ualfa)- _IQmpy(_IQ(0.5),Ubeta); // 0.8660254 = sqrt(3)/2

            Sector=0;                //扇区判断
            if(B0>_IQ(0))
            {
                Sector =1;
            }

            if(B1>_IQ(0))
            {
                Sector =Sector +2;
            }

            if(B2>_IQ(0))
            {
                Sector =Sector +4;
            }

            X=Ubeta;//va
            Y=_IQmpy(_IQ(0.8660254),Ualfa)+ _IQmpy(_IQ(0.5),Ubeta);  // 0.8660254 = sqrt(3)/2 vb
            Z=_IQmpy(_IQ(-0.8660254),Ualfa)+ _IQmpy(_IQ(0.5),Ubeta); // 0.8660254 = sqrt(3)/2 vc

            if(Sector==1)
            {
                t_01=Z;
                t_02=Y;

                if((t_01+t_02)>_IQ(1))
                {
                    t1=_IQmpy(_IQdiv(t_01, (t_01+t_02)),_IQ(1));
                    t2=_IQmpy(_IQdiv(t_02, (t_01+t_02)),_IQ(1));
                }
                else
                {
                    t1=t_01;
                    t2=t_02;
                }
                Tb=_IQmpy(_IQ(0.5),(_IQ(1)-t1-t2));
                Ta=Tb+t1;
                Tc=Ta+t2;
            }
            else if(Sector==2)
            {
                t_01=Y;
                t_02=-X;

                 if((t_01+t_02)>_IQ(1))
                {
                    t1=_IQmpy(_IQdiv(t_01, (t_01+t_02)),_IQ(1));
                    t2=_IQmpy(_IQdiv(t_02, (t_01+t_02)),_IQ(1));
                }
                else
                {
                    t1=t_01;
                    t2=t_02;
                }
                Ta=_IQmpy(_IQ(0.5),(_IQ(1)-t1-t2));
                Tc=Ta+t1;
                Tb=Tc+t2;
            }
            else if(Sector==3)
            {
                t_01=-Z;
                t_02=X;

                 if((t_01+t_02)>_IQ(1))
                {
                    t1=_IQmpy(_IQdiv(t_01, (t_01+t_02)),_IQ(1));
                    t2=_IQmpy(_IQdiv(t_02, (t_01+t_02)),_IQ(1));
                }
                else
                {
                    t1=t_01;
                    t2=t_02;
                }
                Ta=_IQmpy(_IQ(0.5),(_IQ(1)-t1-t2));
                Tb=Ta+t1;
                Tc=Tb+t2;
            }
            else if(Sector==4)
            {
                t_01=-X;
                t_02=Z;
                 if((t_01+t_02)>_IQ(1))
                {
                    t1=_IQmpy(_IQdiv(t_01, (t_01+t_02)),_IQ(1));
                    t2=_IQmpy(_IQdiv(t_02, (t_01+t_02)),_IQ(1));
                }
                else
                {
                    t1=t_01;
                    t2=t_02;
                }
                Tc=_IQmpy(_IQ(0.5),(_IQ(1)-t1-t2));
                Tb=Tc+t1;
                Ta=Tb+t2;
            }
            else if(Sector==5)
            {
                t_01=X;
                t_02=-Y;
                 if((t_01+t_02)>_IQ(1))
                {
                    t1=_IQmpy(_IQdiv(t_01, (t_01+t_02)),_IQ(1));
                    t2=_IQmpy(_IQdiv(t_02, (t_01+t_02)),_IQ(1));
                }
                else
                {
                    t1=t_01;
                    t2=t_02;
                }
                Tb=_IQmpy(_IQ(0.5),(_IQ(1)-t1-t2));
                Tc=Tb+t1;
                Ta=Tc+t2;
            }
            else if(Sector==6)
            {
                t_01=-Y;
                t_02=-Z;
                 if((t_01+t_02)>_IQ(1))
                {
                    t1=_IQmpy(_IQdiv(t_01, (t_01+t_02)),_IQ(1));
                    t2=_IQmpy(_IQdiv(t_02, (t_01+t_02)),_IQ(1));
                }
                else
                {
                    t1=t_01;
                    t2=t_02;
                }
                Tc=_IQmpy(_IQ(0.5),(_IQ(1)-t1-t2));
                Ta=Tc+t1;
                Tb=Ta+t2;
            }

            MfuncD1=_IQmpy(_IQ(2),(_IQ(0.5)-Ta));//倒三角计算
            MfuncD2=_IQmpy(_IQ(2),(_IQ(0.5)-Tb));
            MfuncD3=_IQmpy(_IQ(2),(_IQ(0.5)-Tc));
    //======================================================================================================
    //EVA全比较器参数赋值,用于驱动电机
    //======================================================================================================
            MPeriod = (int16)(T1Period * Modulation);/*MPeriod = 3750 * 1 =3750 */
/*PWM1 占空比的赋值*/
            Tmp = (int32)MPeriod * MfuncD1;/*Tmp -3750~3750 */
            Tmp = (Tmp>>16) + (T1Period>>1);/*Tmp  -1875~1875 + 3750/2 = 0~3750*/
            /* PWM周期MPeriod 乘以 其占空比MfuncD1,得到比较寄存器的值,
             * 但因为此时的占空比经过范围变换处理,所以还不是真正的比较寄存器的值
             * Tmp 除以2,实现占空比由(-1,1)到(-0.5,0,5)的还原,
             * 然后右移15位,也就是取整,将该数从Q15格式转换成Q0格式,综合起来就是(Tmp>>16)
             * 然后加上0.5(对应MPeriod>>1)的偏移,把占空比还原到(0,1),此时的结果就是比较寄存器的值*/

            /*
            if(Tmp >MPeriod - 500)
                Tmp = MPeriod - 500;
            if(Tmp < 100) Tmp = 100;
            */

            EPwm1Regs.CMPA.half.CMPA = (int16)(Tmp) ;//>>16) + (int16)(T1Period>>1); // Q0 = (Q15->Q0)/2 + (Q0/2)
/*PWM2 占空比的赋值*/
            Tmp = (int32)MPeriod * MfuncD2;                    // Q15 = Q0*Q15,计算全比较器CMPR2赋值      MduncD2去掉(int32)
            Tmp = (Tmp>>16) + (T1Period>>1);
            /*
            if(Tmp >MPeriod - 500)
                Tmp = MPeriod - 500;
            if(Tmp < 100) Tmp = 100;
            */
            EPwm2Regs.CMPA.half.CMPA = (int16)(Tmp);//>>16) + (int16)(T1Period>>1); // Q0 = (Q15->Q0)/2 + (Q0/2)
/*PWM3 占空比的赋值*/
            Tmp = (int32)MPeriod * MfuncD3;                    // Q15 = Q0*Q15,计算全比较器CMPR3赋值     MduncD3去掉(int32)
            Tmp = (Tmp>>16) + (T1Period>>1);
            /*
            if(Tmp >MPeriod - 500)
                Tmp = MPeriod - 500;
            if(Tmp < 100) Tmp = 100;
            */
            EPwm3Regs.CMPA.half.CMPA = (int16)(Tmp);//>>16) + (int16)(T1Period>>1); // Q0 = (Q15->Q0)/2 + (Q0/2)

}

网友A(2025-08-04):
在某些应用中,电机的负载和运行条件可能变化,需要实现参数自适应算法,以动态调整PI控制器的参数。

网友B:
需要实现死区补偿算法,以减少这种偏差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网友C:
在控制回路中,需要将控制信号从旋转坐标系变回静止坐标系,再变回三相坐标系。

网友D:
FOC算法需要较高的计算资源和实时性,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或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以满足算法的计算需求。

网友E:
未加滤波器时,电机相电流噪声可能达±50mA,导致转矩波动±2%;加滤波器后可降至±5mA。

网友F:
FOC 的核心是通过Clark 变换(三相静止→两相静止 αβ 坐标系)和Park 变换(两相静止→两相旋转 dq 坐标系)实现转矩与磁通的解耦,其精度直接依赖于电流采样精度和转子位置角度(θ)的准确性。

网友G:
使用高精度的电流传感器来测量电机的相电流

网友H:
FOC 算法实现涉及坐标变换、电流采样、位置检测、PID 调节、PWM 生成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误差或设计缺陷都会导致控制性能下降

网友I:
FOC的核心是Clarke变换(3相→2相静止坐标系)和Park变换(2相静止→2相旋转坐标系),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后续电流控制的效果。

网友J:
如果使用无传感器控制,需要实现准确的速度估算算法,如基于反电动势的估算方法。

网友A:
优化算法的实现,减少计算量,确保控制回路能够在实时系统中稳定运行。

网友D:
建立准确的电机和逆变器模型,进行仿真和分析,确保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

网友K:
OC算法涉及大量的实时计算,需要高性能的微控制器或DSP来实现。计算资源不足会导致控制延迟和精度下降。

网友H:
在某些运行条件下,电压矢量可能超过逆变器的最大输出能力。需要实现过调制算法,以在不牺牲电机性能的情况下最大化利用逆变器的输出能力。

网友L:
逻辑运算的短路特性和移位运算的溢出可能导致隐藏错误。

网友M:
通过两次采样值结合基尔霍夫定律还原三相电流,解决单电阻采样的信息缺失问题

网友N:
设置积分上限防止超调,引入抗饱和机制提升稳定性

网友O:
FOC算法的调试过程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验证。调试过程中应逐步调整参数,观察系统的响应

网友P:
FOC算法需要能够应对电机参数的变化和负载的扰动。系统设计时应考虑鲁棒性,确保在不同工况下都能保持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