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如何实现μA级超低功耗?

楼主(2025-05-23):
例如,一个系统在深度睡眠模式下可能仅消耗0.5μA,在测量时消耗200μA。这种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设备至关重要。

睡眠模式是微控制器降低功耗的核心机制,允许系统在非活动时进入低功耗状态。通过优化睡眠模式,可实现μA级功耗。

微控制器通常提供多种睡眠模式:

轻度睡眠:CPU暂停,外设和内存保持活动,唤醒时间极短(微秒级)。
深度睡眠:CPU和大部分外设关闭,部分外设可保持活动,唤醒时间较长(毫秒级)。
休眠:系统完全关闭,仅保留少量内存状态,唤醒需重新初始化(秒级)。
例如,单片机在深度睡眠模式下功耗低至0.14μA。

可以通过以下方向优化功耗:

关闭未使用电路块的电源,减少漏电流。需考虑唤醒时间和待机漏电流。例如,关闭未用的ADC模块可节省数十μA。
停止未使用电路的时钟信号,降低动态功耗。现代微控制器自动支持时钟门控,软件也可手动控制。
根据工作负载调整CPU电压和频率。例如,低负载时降低频率至8MHz,电压至1.8V。
实时监测芯片性能和温度,动态调整电压,相比DVFS可节省约55%功耗(AVS技术)。
使用定时器或传感器中断唤醒系统。例如,RTC定时器每10分钟唤醒系统进行测量。

网友A:
低功耗设计不能只谈MCU,整个硬件电路实现低功耗才是真的低功耗。

网友B:
尤其在电池供电或能量采集场景中。

网友B:
实现μA级超低功耗需要硬件、软件和系统设计的协同优化。通过选择低功耗器件、优化任务调度、控制漏电和动态管理功耗,可以显著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C:
选择低功耗组件:在硬件设计阶段,选择低功耗的微控制器、传感器、通信模块和电源管理单元,以减少电流消耗。例如,HC32F002系列微控制器在深度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至5μA @ 3V,适合需要长时间独立运行或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D:
设计高效的电源管理单元,采用开关电源电路、稳压和降压电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能源浪费。

网友E:
在设备不活动时,将设备置于睡眠或深度休眠模式,以减少能源消耗。只有在需要时唤醒设备。

网友F:
HC32F002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深度休眠模式,在该模式下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功耗极低。

网友G:
编写高效的软件代码,减少CPU的使用率,避免轮询和忙等待,采用中断和事件驱动的方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H:
减少循环次数和避免深层嵌套的条件语句,使用固定点代替浮点运算等。

网友I:
根据嵌入式设备的当前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功耗模式可以大幅降低功耗。

网友J:
在设备不活动时切换到深度休眠模式,而在需要时切换到正常运行模式。

网友K:
关闭未使用的电路块,在设备不活动时,关闭未使用的电路块的电源,减少漏电流。例如,关闭未用的ADC模块可节省数十μA的功耗

网友L:
停止未使用电路的时钟信号,降低动态功耗。现代微控制器通常支持时钟门控,软件也可手动控制。

网友M(2025-06-30):
不同睡眠模式的功耗、唤醒时间及保留功能差异显

网友N(2025-08-31):
不同睡眠模式的本质是 “关闭模块的多少” 与 “唤醒速度” 的权衡,需根据设备的 “非活动周期” 和 “响应优先级” 选择。

网友O(2025-12-05):
未使用的 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 或 “上拉 / 下拉输入”,严禁悬空。

网友P:
尽可能让 MCU 处于最深的睡眠模式

网友Q:
用 MOS 管切断外设电源,关闭外设时钟

网友R:
优先选用休眠电流低于1μA、唤醒时间小于10μs的单片机

网友S:
让 单片机 尽可能长时间处于深度休眠,唤醒后快速处理任务再休眠。

网友T:
外设仅在需要时初始化,使用后立即关闭并释放资源。

网友U:
电源走线短、粗、直,减少线阻。
过孔与铺铜所有过孔覆盖阻焊油,避免裸露铜皮导致漏电流;电源域铺铜完整,接地良好。

网友V:
通过 MOSFET 或负载开关在不用时彻底切断外设供电

网友W:
低静态电流是关键

网友X:
要实现 μA 级超低功耗,核心原则是“能关就关,能睡就睡,快进快出”

网友Y:
单片机可通过优化睡眠模式、关闭未使用模块、动态调频调压及外置超低功耗RTC等手段实现μA级待机功耗。

网友Z:
未使用 GPIO 配置为模拟输入,输出引脚拉低

网友AA:
用 P 沟道 MOS 管控制传感器、射频模块的电源,休眠时关闭 MOS 管,彻底切断外设供电

网友AB:
未使用的IO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避免浮空导致漏电流。

网友AC:
通过MOS管或电源管理IC控制外设电源,非工作时段彻底断电。

网友AD:
深度休眠功耗

网友AE:
关掉不用电路的时钟,省电又省心,很多微控制器软件都能轻松操作这个功能。

网友AF:
使用 RTC、外部中断、看门狗定时器(WDT) 等低功耗方式唤醒

网友AG:
设备闲置时进入深度休眠以省电,有需求时再激活运行。

网友AH:
避免选 “高性能但低功耗优化不足” 的型号,即使软件优化也难达 μA 级。

网友AI:
优化电路设计,减少元器件功耗,采用低功耗工作模式,合理布局电路,使用高效电源管理技术。

网友:
避免频繁唤醒

网友AJ:
利用MOSFET或负载开关关闭外设电源,可防止无谓功耗,延长设备寿命。

网友AK:
非必要时禁用高频时钟

网友AL:
未使用的IO口应配置为上拉/下拉输入或输出低电平,防止悬空导致反复振荡而增加功耗

网友AM:
关键在于大幅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AN:
缩短处理器活跃时间,任务完成后立即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O:
考虑使用 负载开关 控制外围模块电源

网友AP:
使用低静态电流的 LDO

网友AQ:
追求极低功耗,关键在控制电源关闭与唤醒速度。

网友:
大多数低功耗 MCU 提供多级睡眠模式

网友AR: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电源与时钟

网友AS:
要实现单片机μA级超低功耗,得选用高效能低功耗芯片,优化程序代码,减少硬件功耗,这对于电池供电设备尤其重要。

网友AT:
关闭电路时钟省电方便,多数单片机软件可简单设置。

网友AU:
不用IO时,设置成模拟输入能防止因浮空而引起漏电问题。

网友AV:
没有使用GPIO,设置成模拟输入,输出引脚低电平。可能是为了防止干扰或节约资源。

网友AW:
要让设备节省电,在不忙时就让它睡大觉,需要工作再叫它醒,就像人休息时节省能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