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xtern详解

楼主(2025-05-24):
extern——关键字extern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一般用在变量名前或函数名前,作用是用来说明“此变量/函数是在别处定义的,要在此处引用”,extern这个关键字大部分读者应该是在变量的存储类型这一类的内容中
遇到的,下面先分析C语言不同的存储类型

在C语言中变量和函数有数据类型和存储类型两个属性,因此变量定义的一般形式为:存储类型 数据类型 变量名表;
C语言提供了一下几种不同的存储类型:
(1)  自动变量(auto)
(2)  静态变量(static)
(3)  外部变量(extern)
(4)  寄存器变量(register)
(上面的auto、static、extern、register都是C语言的关键字),这里只分析extern关键字的使用
外部变量(全局变量)extern----全局静态存储区
标准定义格式:extern 类型名 变量名;
如果在所有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没有指定其存储类别,那么它就是一个外部变量,它的作用域是从它的定义点到本文件的末尾(在单个源文件中的确是这样,如果有多个源文件,全局变量的作用范围不是从变量定义处到该文件结尾,而是在其他文件中也有效),但是如果要在定义点之前或者其他文件中使用它,那么就需要使用关键字extern对其进行声明(注意不是定义,编译器并不为其分配内存)

Tips:
定义:表示创建变量或分配存储单元
声明:说明变量的性质,但并不分配存储单元
extern int i; //是声明,不是定义,没有分配内存int i; //是定义如果在声明的时候给变量赋值,那么就和去掉extern直接定义变量赋值是等价的
extern int a = 10;//尽量不要写这种定义方式int a = 10;//上述两条语句等价
(注意上面的不同语句对声明和定义的区分,对源文件中的局部变量来说是成立的(也就是.c文件),而对于源文件中的全局变量(外部变量)int a和在头文件中的int a就不能用上面的语句来解释声明和定义的区别)

补充:定义和声明的一个小坑,对于int a;来说,在源文件中,如果是全局变量的话就是声明,如果是局部变量的话就是定义
全局变量:

文章前面提到过一句话:如果在所有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没有指定其存储类别,那么它就是一个外部变量,意思就是这里的int a;等价于extern int a;相当于声明,声明是可以多次的

局部变量:

文章中只提到了extern(外部变量),这里补充下auto(自动变量),由于auto(自动变量)极为常用,所以C语言把它设计成缺省的存储类型,即auto 可以省略不写,在main函数内部的变量int a也是局部变量,
相当于auto int a;相当于定义,定义只能一次

谨记:声明可以多次,定义只能一次
外部变量保存在静态存储区内,在程序运行期间分配固定的存储单元,其生存期是整个程序的运行期,没有显式初始化的外部变量由编译程序自动初始化为0(extern说明符来扩展全局变量的作用域,
可以将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扩展到其他文件,但不能限制全局变量的作用域)

extern作用于函数名和变量名时的区别:
读者应该会发现,函数声明时并没有使用 extern 关键字,这是因为,函数的定义有函数体,函数的声明没有函数体,编译器很容易区分定义和声明,所以对于函数声明来说,有没有extern 都是一样的
但是作用于变量名时extern关键字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全局变量在外部使用声明时,extern关键词是必须的,如果变量无extern修饰且没有显式的初始化,就成为了变量的定义,因此此时必须加extern,

网友A:
C语言基本语法知识掌握很重要

网友B:
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C(2025-06-30):
在 C 语言中,extern关键字的核心功能是声明一个在其他位置定义的变量或函数,解决多文件编程中的作用域扩展问题。

网友C:
结合 GPS 模块,实现运输车辆与货物位置同步更新

网友D:
extern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一般用在变量名前或函数名前,作用是用来说明“此变量/函数是在别处定义的,要在此处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