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互补滤波

楼主(2025-05-26):
void DEVICE_INFO::TX_updata()

{

//使用一阶互补滤波算法

static u16 bre_i=0;

static u16 bre_ii=0;

static u16 bre_v=0;

static u16 bre_vv=0;

u16 adci,adcv;

unsigned char r_buff[33];

//TX电流

adci=Get_Adc_Average(ADC_CH11,10); //此处有10次平均滤波

adci=(adci*3300)/4096;

//TX_electricity=adci;

//电压

adcv=Get_Adc_Average(ADC_CH10,10);

adcv=(adcv*3300)/4096;

//TX_voltage=adcv;

//说明一下 0.92和0.08是权值 ,0.000001是处理周期,我这里处理比较快,单位是s

TX_electricity=0.92*(TX_electricity-bre_i*0.000001)+0.08*bre_ii;

TX_voltage=0.92*(TX_voltage-bre_v*0.000001)+0.08*bre_vv;

bre_ii=bre_i; //保存上次值

bre_i=adci; //保存本次值

bre_vv=bre_v;

bre_v=adcv; //保存本次值

}

网友A:
这种滤波处理方式运行效率咋样?

网友B:
互补滤波是一种常用于传感器融合的滤波技术,通过结合不同频率特性的传感器数据,平衡短期噪声和长期漂移问题,实现更准确稳定的输出

网友C:
互补滤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