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有源晶振电压详解

楼主(2025-05-23):
CMOS有源晶振供电电压与输出电压
方波(CMOS)有源晶振输出电压为交流信号,包含有高电平(Voh)和低电平(Vol),其中高电平约等于其供电电压(约等于90% Vcc)。
Voh: Voltage output high
Vol: Voltage output low
使用万用表测量CMOS有源晶振输出电压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有源晶振输出的是高频方波信号,而万用表的交流档针对正弦波有效值校准,对方波测量误差极大。因此,万用表无法准确测量有源晶振输出电压,仅能通过直流档间接判断是否起振。
利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粗测
步骤:
①、将万用表调至直流电压档(DC Voltage),红表笔接晶振输出脚,黑表笔接地(GND)。
、若输出为方波,直流电压值约为供电电压(Vcc)的50%(例如:3.3V供电时显示约1.65V)。
③、方波的平均电压为高电平与低电平的中间值,但此方法无法反映真实峰峰值。
、仅能初步判断晶振是否起振(若电压接近Vcc或0V,可能晶振损坏)。
正确测量工具——示波器:
可直接观察波形峰峰值(Vpp)、频率和占空比。
示波器设置建议:
1、探头接地线尽量短,避免引入噪声。
2、触发模式设为“边沿触发”,触发电平设为信号幅度的中间值。
补充:
普通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通常仅支持低频(如50Hz~1kHz),而有源晶振的频率通常在MHz级别(如8MHz、16MHz、25MHz等)。高频信号会导致万用表测量值严重偏低甚至完全失效。
输出电平与输入电压直接相关,YSO110TR系列可以兼容1.8~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