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RT-Thread

楼主(2025-05-27):
RWIRAM1ZI

  • 替换mm32的库--将mm32f5270的sdk中的库porting到libraies目录中,并创建SConscript脚本文件。注意需要定义宏定义-BRD_PLUS_F5270

  • 初始化系统时钟--将mm32f5279的sdk中系统时钟初始化拷贝到board.c中

  • 初始化系统tick--将函数rt_tick_increase()放在system tick中断中。

  • 以上步骤基本把rtt移植到mm32f5270中。
移植验证
  • 在main.c中main函数添加点灯的代码。如果能够看到led在闪烁,就说明移植成功了。

  • 现象
shell适配
  • 适配uart驱动
    • 实现ops的5个函数
    • 将ops注册到serial框架中
    • 注册serial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rt_hw_serial_isr()函数

  • 将对应的串口驱动名设置到rt_console_set_device()函数中。
shell验证
  • 串口终端可以正常输入输出

网友A:
这个现在移植程序也是很方便了。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你要移植RTT 吗

网友C:
我记得这个MM32的芯片是支持RTT且有RTT的移植包吧

网友D:
这个还行,RTT移植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E:
你这个创造脚本的操作,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F:
这种初始化啥的,是不是可以用RTT操作啊,就应该是自带的吧

网友G:
是不是使用RTT的话,需要用滴答定时器呢?

网友H:
可以直接用RTT的开发环境创建工程

网友I:
RTT是不是直接支持MM32这个芯片啊?

网友J:
移植RTT这么简单的吗?

网友K:
这种脚本文件怎么写?是有标准格式的吗?

网友L:
能不能在RTT官网找到移植好的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