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种电路能不能用普通继电器

楼主(2025-05-23):
以G5NB系列为例,继电器可切换电压也就一两百V,这种高压差但是小电流的场合能不能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A:
不行,触点间隙普遍偏小,容易放电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触点间隙普遍偏小,容易放电导通。

原来如此

网友B:
建议选择高压继电器或SSR(Solid State Relay,固态继电器),若必须用普通继电器,需严格降额并加保护电路,且仅适用于非关键、可维护的场景。

网友C:
针对你的具体应用是有解的。 关断时S1会承受10uA的电弧,但这个电流通用继电器是可以顶几年没问题。

网友D:
用个高压 SiC mosfet与普通MOSFET组合。

网友E:
这个是做降压处理么?

网友F:
如果用传统继电器,需要看继电器规格书中,一般会写触点工作电压范围。
固态,就要小心耐压值,以及你电路的实际峰值电压。,

网友G:
为什么不用mos管

楼主:
信号是交流的

用可控硅

网友G:
继电器也有400-5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也有400-500V的

我们有高压继电器,又贵体积又大,有些高压固态继电器看了下参数漏电流太大根本无法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