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防护等级小知识

楼主(2025-05-23):
无论是手机、相机,还是家用电器、工业设备,外壳的防护能力都是我们选购时的重要考量。你是否注意过产品说明书上的 “IPXX” 标志?它不仅是一串简单的代码,更是衡量设备防尘防水性能的 “安全密码”。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些关于IP等级的小知识。
IP等级的定义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是针对电气设备外壳防止异物侵入、防尘、防水的特性加以分级,来源是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IEC 60529。我国对应的国家标准为 GB/T 4208-2017。
试验项目
GB/T4208-2017/XG1-2024
EN 60529:1992+A1:2000+A2:2013
IP代码的含义
第一位数字(防尘等级)
IPXX中第一位数字位X表示外壳对固体物质(如尘土、灰尘等)的防护能力。数字的范围是从0到6,数字越大,防尘能力越强。
防尘数字代表的具体含义:
0:无防护
1:可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进入
2:可防止直径大于12.5mm的固体进入(如手指)
3:可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进入(如工具、电线)
4:可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进入(如蚊蝇)
5:具备防尘保护,可防止灰尘进入,但允许少量灰尘进入,且不会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6:完全防尘,外壳不允许灰尘进入
2第二位数字(防水等级)
第二个数字表示设备外壳对液体(水)侵入的防护能力。数字范围是从0到9。
防尘数字代表的具体含义:
0:无防护
1:能承受垂直落下的水滴进入(如雨水)
试验方法:产品需按正常工作状态安装,置于滴水箱转台上,转速为1r/min、偏心距为100mm旋转。实验过程应能在产品外壳整个面上产生均匀水流,模拟实际使用中的水滴环境,并持续10分钟。
2:能承受水滴以15度角倾斜时进入
试验方法:与第二位特征数字为1的试验环境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转台不旋转, 被试外壳需在四个倾斜的固定位置各倾斜15°,每一个倾斜位置持续试验2.5分钟。
3:能够承受在垂直方向±60°范围内喷射的水滴
试验方法:试验选取a)或b)两种试验设备之一进行试验。
a) 使用摆管在垂直方向±60°范围内淋水,试验持续时间5min。然后把外壳沿水平方向旋转90°,再试验5min。摆管最大允许半径为1600mm。
b) 使用淋水喷嘴在垂直方向±60°范围内淋水,需调节水压,使达到规定出水量。所需压力在50kPa~150kPa的范围。试验期间压力应维持恒定,持续时间最少5min。
4:能够承受从任何方向(360°)喷射的水滴
试验方法:喷嘴以每分钟10升的水流量,对设备进行连续喷射10分钟,确保设备不受损。
5:能够承受来自任意方向的低压水流喷射,但不防止浸泡
测试方法:使用喷嘴(6.3mm口径)对设备进行水流喷射,水流压力为12.5L/min,持续喷射至少3分钟,测试过程中设备应保持正常工作。
6:能够承受来自任意方向的强力水流(海浪)冲击
测试方法:使用喷嘴(12.5mm口径)对设备进行360°强力水流喷射,水流压力为100L/min,持续喷射至少3分钟,设备应能承受喷射水流而不损坏。
7:能够承受浸泡在水中而不损坏(通常是1米深以内)
测试方法:设备被浸泡在1米深的水中,持续30分钟。
8:能够承受长时间浸泡或连续浸水侵入的影响,并维持正常工作
测试方法:设备持续浸泡在超过1.3米水深的水中,时间超过30分钟。
9:能够承受来自高压、高温的水流喷射,且不受损坏。
常见误区
冲水≠浸水:IP65 设备能防喷水,但不能潜水;IP68 设备能潜水,但可能不耐高压水流。
动态防护≠静态防护:部分设备标注 “IP68” 但仅限静态浸泡,游泳、潜水时的水压可能影响防护性能。
防护等级≠永久有效:接口磨损、密封圈老化会导致等级下降,需定期维护。
防水试验中5、6、9为冲水试验,7、8为浸水试验。虽然在冲水试验中,较高等级可以覆盖较低等级。但由于冲水试验与浸水试验采用的是不同的测试方法,检验的也是产品在不同应用环境下的防护性能,所以两种试验之间不能仅凭数值大小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