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优选 第8期:AI初体验!STEVAL-STWINKT1B 开发板测评记录

楼主(2025-05-23):
AI, MCU, ST, TE, ev

*阅读说明:以下仅做简要总结展示,排名不分先后。详细试用过程描述、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测评一:
下载程序后应该可以看到绿色和橙色的LED闪烁。

STWINKT1B上有2个温度传感器,分别是STTS751和 HTS221,HTS221还可以检测湿度。目前HTS221已经停产,不再推荐新项目使用。
在STWINKT1B上2个传感器都是通过IIC接口进行通信,不同的I2C Addr 可以方便的把多个外设接到同一个IIC上进行通信。

首先是上电后读取室内的湿度,比较稳定的一个范围。
然后用加湿器对电路板进行加湿,可以看到读取的湿度快速上升。后面停止加湿后湿度值比较快速的恢复到室内的正常值。
通过对比,HTS221读取的湿度值和家里其他的温湿度计读取的湿度值非常接近。

测试使用IIS2DH进行运动检测。IIS2DH和ISM330DHCX都使用SPI3 进行通信。

STWINKT1B上有个 三轴磁力计(磁强计)传感器IIS2MDC。它的主要功能是测量磁场强度,并提供每个轴(X、Y、Z)上的磁场分量。它的用途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涉及方向、定位、姿态和磁场探测的应用中。

STWINKT1B上有一个SD卡接口可用于电池供电的时候将数据方便的保存到存储卡里面,这里我们就可以把STWINKT1B方便的用于各种场景下数据记录。

STWINKT1B上有一个模拟MEMS麦克风(IMP23ABSU)和一个数字麦克风(IMP34DT05),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控制STWINKT1B实现一些操作。下面的演示是使用麦克风进行声音录制。

  • 测评二:
本次测评的开发板是STEVAL-STWINKT1B,该套件的核心系统板带有一系列嵌入式工业级传感器和超低功耗微控制器(STM32L4+),用于对各种振动频率(包括甚高频音频和超声波频谱)的 9-DoF 运动传感数据进行振动分析,以及高精度的局部温度和环境监测。

STWINKT1B开发板板载了两个温度传感器,一个是STTS751,另一个是U2HTS221。其中U2HTS221还可以测量湿度。
本次使用STTS751传感器来测量温度。

STWINKT1B开发板板载了一个温湿度传感器HTS221。
本次使用HTS221传感器来测量温度和湿度。

LPS22HH是一款超紧凑的压阻式绝对压力传感器,可用作数字输出气压计。该器件包括一个传感元件和一个 IC 接口,该接口通过 I²C、MIPI、I3C 进行通信SM系列或从传感元件到应用的 SPI。

生成usart驱动后,就可以编写应用程序了,主要是封装一层对485收发器的控制代码。

STEVAL-STWINKT1B开发板虽然没有板载的显示屏,但是预留了40Pin的扩展接口,和一个STMod+的接口,可以很方便地连接一些扩展模块。

FP-AI-MONITOR1 是无线工业节点上的多传感器 AI 数据监控框架,是 STM32Cube 的功能包。它有助于快速启动使用STM32Cube的X-CUBE-AI扩展包或NanoEdge™ AI Studio设计的基于传感器监控的应用程序的实现和开发。

  • 测评三:
先来规划下每周的计划和要做的任务

RS485介绍RS485是一种串行通信标准,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的数据传输。它通过差分信号传输,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较远的传输距离(可达3000米),支持多达128个设备连接。与RS232相比,RS485在传输速率、距离和抗干扰性方面表现更优,适用于工业自动化和数据采集系统。本项目直接运用RS485来传输传感器输出的数据。

之前的IS3DWB遇到了一些bug,在联系FAE修改。目前用polling的代码修改,识别到whoami错误。屏蔽掉这部分后只能读取到一次数据,之后会卡在循环中。

NanoEdge AI Studio 是由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开发的一款自动化机器学习(ML)工具,专为STM32微控制器的开发人员设计。这个工具是免费的,可以帮助用户为STM32微控制器或智能传感器创建和集成机器学习模型。NanoEdge AI Studio 支持异常检测、分类或回归库的创建,并且能够与基于Cortex-M的Arduino开发板原生兼容。

  • 测评四:
STEVAL-STWINKT1B这块开发板给人第一感觉就是板载传感器真是多,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做STM家的传感 器评测。另开发板主控是用的STM32L4R9ZIJ6 MCU,其cpu基于Cortex-M4,最大频率120MHz。开发套件自带了一块480 mAh的锂电池,STLINK-V3MINI调试器,以及一个外壳。完全组装起来后很漂亮,让人爱不释手。

据ST官方LPS22HH的datasheet,LPS22HH是一款绝对压力传感器,可用作数字输出气压计。应用对象包括但不限于:GPS设备,气象台设备,运动手表,四轴飞行器等等。

STEVAL-STWINKT1B开发板带了两个麦克风:工业级数字MEMS麦克风IMP34DT05以及模拟MEMS麦克风IMP23ABSU。IMP34DT05我们可能不熟,但是它的大哥MP34DT01那可是大名鼎鼎,某宝上很多MP34DT01芯片做 的模块,笔者恰好也有一个,使用简单效果好,接MCU的PDM输入信号录音用,应用在一些需要音频输入控制的场景下。

STEVAL-STWINKT1B开发板有一个sd卡槽,据原理图可知信号都接入了主控STM32L4R9ZIJ6的sdmmc控制器,所以我们可以记录数据到sd卡上。

》》访问ST MCU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网友A:
MCU跑AI还是有点够呛,还是在MPU上考虑吧。

网友B:
带AI的功能,还是需要有算力的MCU,现在很多新的芯片都是宣称有边缘计算能力

网友C:
感谢汇总分享,大家的测评都做的很详细,论坛活动搞的很严谨

网友D(2025-06-30):
引用 网友B:
带AI的功能,还是需要有算力的MCU,现在很多新的芯片都是宣称有边缘计算能力 ...

边缘计算能力需要多少算力才算得上边缘计算能能力

网友E(2025-08-26):
这个边缘计算能力这么强的吗?能处理语音信息,是否能在本地做一些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