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官方模板例程 USB HOST CDC 的USB中断每秒16万次不适合用在ROTS中

楼主(2025-05-23):
CD, USB, dc, os, 16, CDC
官方模板例程 USB HOST CDC 的USB中断每秒16万次不适合用在ROTS中,在void OTGFS1_IRQHandler(void)中断通过一个u32变量中进行计数累加所示。

网友A:
Rtos 有心跳中断,systick 每1ms一次,如果其他中断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systick中断执行延迟的现象。这样的话系统的实时性就会有影响,在应用中需要注意合理分配中断的使用以及优先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os 有心跳中断,systick 每1ms一次,如果其他中断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systick中断执行延迟的现象。这样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如果不调用cdc_start_reception这个函数,那么中断次数1000/秒,否则调用cdc_start_reception函数 16万次/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如果不调用cdc_start_reception这个函数,那么中断次数1000/秒,否则调用cdc_start_re ...

cdc_start_reception函数是用来启动USB CDC接口的数据接收功能的吧;
每秒16万次,相当于每10微秒1.6次中断,也过于频繁了吧。

网友C:
算术都不行就别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术都不行就别编程了

看来你很行呀

网友D:
16万次中断感觉有点快,一般数据采集也就1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