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舵机对比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有哪些应用优势?用场景做示例

楼主(2025-05-23):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是什么以及它们优缺点。
伺服电机是一个电机系统,它包含电机、传感器和控制器。直流无刷电机可以是伺服电机里面的一部分,交流电机也可以是,但他们并不是伺服电机。仅仅一台电机都不能算是伺服电机,因为他们并不具备伺服电机的功能。因此常常体积较大,主要用于比较精准的位置、速度或力矩输出。
步进电机英文是stepper/step/stepping motor。主要是依靠定子线圈序列通电,顺次在不同的角度形成磁场,推拉定子旋转。步进电机的好处是,你可以省掉用于测量电机转角的传感器。因此在结构上和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它的位置和速度控制相对简单。其缺点是,第一,与同等功率的电机相比载荷比较小,没有角度传感器的情况下不能输出大力矩。第二,功耗相对较大,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所以要么接近满功耗,要么就不能出力。

舵机是什么呢?舵机是个俗称,是玩航模、船模的人起的,因为它常用于舵面操控,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低端的伺服电机系统,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伺服电机系统,英文叫做Servo,就是Servomotor的简称。
它将PWM信号与滑动变阻器的电压相比对,通过硬件电路实现固定控制增益的位置控制。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伺服电机系统,

相对于伺服电机来说,价格低廉,同扭矩下体积更小,但精度以及稳定能力不如电机,能够满足很多低端需求。
相对于步进电机呢,有以下三个优点:
1、控制精度:步进电机通过控制脉冲数量进行定位,而舵机则是根据设定的控制信号,按照设定的要求运行,可以实现精确的运动控制。
2应用领域:步进电机多用于简单的位移控制,而舵机则更多应用在航模等需要进行高精度姿态控制的领域。
3负载能力:与步进电机相比,舵机的负载能力更强,能够承受更大的外部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