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定时器计算TimerInit

楼主(2025-05-25):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只针对新塘MCU的吗?还是可以用于其他芯片的计算。

网友B(2025-08-28):
定时器初始化(TimerInit)需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计数方式、时钟源及分频系数。根据目标定时时间,计算装载值:装载值 = 定时时间 / 时钟周期 - 1。配置中断使能(如需),最后启动定时器。初始化后,定时器按设定周期计数,溢出时触发中断或产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