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检测堆栈溢出

楼主(2025-05-27):
1、硬件检测方法

硬件检测利用CPU的专用功能,检测速度快且可靠。

某些CPU架构(如ARMv8-M)提供堆栈限制寄存器(SP_Limit)。RTOS在任务切换时将SP_Limit设置为堆栈底部地址。如果堆栈指针(SP)超出此限制,CPU会触发异常。

MPU可监控内存访问,通过为每个任务的堆栈设置保护区域,检测非法写入。例如,ARMv7M支持8个区域,ARMv8-M支持16个区域。

或者,在堆栈底部设置一个受保护的内存区域(通常128-256字节)。任何写入此区域的尝试都会触发异常。

2、软件检测方法

软件检测由RTOS在运行时执行,适用于不支持硬件检测的平台。

RTOS在任务堆栈底部初始化一个已知模式(如0xABCDEF01)。在任务切换时,检查此模式是否被修改。如果模式被覆盖,说明发生了堆栈溢出。

在任务切换时,RTOS检查堆栈指针是否在分配的堆栈范围内。如果SP超出范围,则认为发生了堆栈溢出。

网友A:
硬件检测确实更高效,但需要特定的CPU支持,对于不支持的架构,软件检测就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