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常用设置

楼主(2025-05-27):
下载后自动运行程序Keil默认在下载程序后,需要手动按下开发板复位才能启动程序。通过修改修改配置,可以下载后自动复位重启运行程序,方便调试。点击 按钮,切换到“Utilities”标签,点击“Settings”,如图 7.2.1 所示。
随后弹出设置界面,切换到“Flash Download”标签,勾选上“Reset and Run”,如图 7.2.2 所示。接着再切换到“Pack”标签,去掉勾选“Enable”,如图 7.2.3 所示。
生成Bin文件实际开发中,可能需要Bin格式的下载文件,而Keil默认不会生成Bin格式文件,需要进行相关配置。点击 按钮,切换到“User”标签,在“After Build/Rebuild”添加“fromelf --bin -o “$L@L.bin” “#L””,同时勾选“Run #1”,表示在编译完后,执行fromelf命令生成bin文件,如图 7.2.4 所示。设置完成后,点击“OK”保存。重新编译整个工程,将在工程的“Project\Objects”目录下生成xx.bin文件(xx为工程名)。7.2.3字体编码等设置点击“扳手”按钮,进入Keil设置界面,如图 7.2.5 所示。在“Editor”标签,字符编码选择“Chinese GB2312(Simplified)”,可以解决代码中中文注释乱码问题。在下方的“C/C++ Files:”的“Tab size:”设置为4,可以解决代码中缩进对齐问题,如图 7.2.6 所示。 然后切换到“Colors & Fonts”界面,选择“C/C++ Editor files”,可修改字体、数字、关键词等的字体样式、大小、颜色,如果没特殊需求,默认即可,如图 7.2.7 所示。

网友A:
确实,Keil的自动复位功能可以大大提高调试效率,感谢分享这个设置方法!

网友B:
这些设置确实能提高开发效率,尤其是自动复位功能,省去了手动复位的麻烦。

网友C:
在Keil MDK开发中,合理配置工程设置是确保代码高效编译、调试和烧录的关键

网友D:
注意,若未找到芯片,需安装对应芯片包(通过Pack Installer)。

网友E:
匹配硬件内存映射,避免程序烧录或运行时地址错误。

网友F:
优化级别路径:Options for Target → C/C++ → Optimization选项:Level 0:无优化(调试友好,代码体积大)。Level 3:最高优化(代码体积小,但可能影响调试)。建议:开发阶段用Level 0,发布阶段用Level 3

网友G:
调试信息,路径:Options for Target → Listing勾选:Generate Linker Map File(生成链接映射文件,分析内存占用)。用途:帮助定位代码体积或内存泄漏问题。

网友H:
生成HEX文件,路径: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用途:HEX文件用于烧录到MCU的Flash。

网友I:
一般需要设置bin生成的话,可以通过Post-Build脚本或手动调用fromelf.exe(见前文HEX转BIN方法)。

网友J:
调试器选择,ST-Link Debugger(STM32开发板)。J-LINK/J-Trace(通用调试器)。配置:指定调试器接口(如SWD/JTAG)和时钟频率。

网友K:
代码风格与警告,C/C++标准,路径:Options for Target → C/C++,标准选择:C99或C++11(根据项目需求)

网友L:
宏定义管理,用途:通过宏定义区分开发/发布版本(如#ifdef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