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KEIL5使用技巧

楼主(2025-05-27):
1、文本美化
文本美化,主要是设置一些关键字、注释、数字等的颜色和字体。 KEIL5提供了自定义字体颜色的功能,可以在工具条上点击设置 (配置对话框)弹出如图1所示界面:

图1 置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先设置Encoding为:Chinese GB2312(Simplified),然后设置Tab size为:4,以更好的支持简体中文(否则,拷贝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中文可能是一堆的问号),同时TAB间隔设置为4个单位。
接着,选择:Colors&Fonts选项卡,在该选项卡内,可以设置代码的字体和颜色。由于使用的是C语言,故在Window下面选择:C/C++ Editor Files,在右边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元素了,如图2所示:

图2 Colors&Fonts 选项卡
然后点击各个元素修改为你喜欢的颜色,当然也可以在Font栏设置你字体的类型,以及字体的大小等。设置成之后,点击OK,就可以在主界面看到你所修改后的结果。
例如,我修改后的代码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设置完后显示效果
字体大小,则可以直接按住:ctrl+鼠标滚轮,进行放大或者缩小,或者也可以在刚刚的配置界面设置字体大小。
上面的代码里面有一个uchar,还是黑色的,这是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关键字,为什么不显示红色呢?(假定刚刚已经设置了关键字颜色为红色),这就又要回到刚刚的配置对话框了,但这次要选择User Keywords选项卡,同样选择:C/C++ Editor Files,在右边的User Keywords对话框下面输入你自己定义的关键字,如图4所示:

图4 用户自定义关键字
图4中定义了uchar关键字,这样在以后的代码编辑里面只要出现这个关键字,肯定就会变成红色。点击OK,再回到主界面,可以看到uchar变成了红色了,如图5所示:

图5 设置完后显示效果
其实,这个编辑配置对话框里面,还可以对其他很多功能进行设置,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2、代码编辑技巧
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代码编辑技巧,这些小技巧能给我们的代码编辑带来很大的方便。
1)TAB 键的妙用
首先,介绍TAB键的使用,这个键在很多编译器里面都是用来空位的,每按一下移空几个位。KEIL的TAB键还支持块操作,也就是可以让一片代码整体右移固定的几个位,也可以通过SHIFT+TAB键整体左移固定几位。
选中一块代码然后按TAB键,你可以看到整块代码都跟着右移了一定距离,如图6所示:

图6 代码整体偏移
2 )快速位函数/ 变量被定义的地方
接下来介绍一下如何快速查看一个函数或者变量所定义的地方。大家在调试代码或编写代码的时候,一定有想看看某个函数是在那个地方定义的,具体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的,也可能想看看某个变量或数组是在哪个地方定义的。
KEIL软件提供了这样快速定位的功能,只要把光标放到这个函数/变量(xxx)的上面(xxx为你想要查看的函数或变量的名字),然后右键,弹出如图7所示的菜单栏 :

图12 快速打开头文件
第二个小技巧是查找替换功能。这个和WORD等很多文档操作的替换功能是差不多的,在KEIL里面查找替换的快捷键是“CTRL+H”,只要你按下该按钮就会调出如图13所示界面:

图13 替换文本
这个替换的功能在有的时候是很有用的,它的用法与其他编辑工具或编译器差不多。
第三个小技巧是跨文件查找功能,先双击你要找的函数/变量名(这里我们还是以SystemInit函数为例),然后再点击IDE上面的“Find in Files”,弹出如图14所示对话框:

图14 跨文件查找
点击 Find All,KEIL就会帮你找出所有含有SystemInit字段的文件并列出其所在位置,如图15 所示:

图15 查找结果
该方法可以很方便的查找各种函数/变量,而且可以限定搜索范围(比如只查找.c 文件和.h文件等),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

网友A:
文本美化功能确实能提高代码的可读性,设置好字体和颜色后,代码看起来更加清晰。

网友B:
这些技巧对于提高KEIL5的使用效率非常有帮助,尤其是文本美化和代码编辑部分。

网友C:
非常实用的KEIL5美化和编辑技巧分享!设置字体颜色和大小让代码更易读,自定义关键字颜色也很有用。

网友D:
学习和使用KEIL5的快捷键可以显著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E:
KEIL5的高效使用需结合项目配置技巧、调试功能活用和代码优化策略。

网友F:
优先使用ARMCC V6编译器

网友G:
使用AStyle插件或自定义工具实现代码自动格式化

网友H:
KEIL5是一款流行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工具,它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和便捷的用户界面。

网友I:
选中多行代码后,使用快捷键(如Ctrl+K)可以快速注释,使用Ctrl+Shift+K可以取消注释。

网友J:
在工程配置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优化级别,以平衡代码大小和执行速度。

网友K:
这些KEIL5的文本美化技巧真的很实用,特别是自定义关键字颜色,让代码阅读起来更加清晰。

网友L:
根据需求选择优化等级

网友M:
利用宏和脚本来自动化重复性任务

网友N:
KEIL5支持多窗口编辑,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文件进行编辑和查看。

网友O:
KEIL5允许用户自定义快捷键,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进行设置

网友P:
使用Memory窗口可以输入地址查看内存数据。
使用Registers窗口可以监控外设寄存器状态。

网友Q:
使用Group功能将相关的文件分组,便于管理和维护。

网友F:
可通过宏定义、模块化开发和脚本自动化提升效率。

网友R:
右键断点位置,在“Breakpoint Properties”中设置触发条件(如变量值变化) 。
在“Watch”窗口添加变量或表达式,实时监控数值变化

网友S:
KEIL5支持代码格式化功能,可以使代码更加整洁易读。

网友T:
使用KEIL5的调试工具,如断点、单步执行、查看变量和寄存器等

网友U:
利用KEIL5的编译器优化选项,如-O0(无优化)、-O1(有限优化)、-O2(优化速度)和-O3(更高优化速度),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优化级别

网友V:
代码自动补全与格式化

网友W:
文本美化和代码编辑技巧对于提高编程效率非常有帮助。楼主分享的KEIL5设置和快捷操作非常实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