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08 定时器1输出可变脉宽

楼主(2025-05-23):
今天对脉冲宽度进行测试:一:PWM脉宽知识分享:
PWM(脉冲宽度调制)的脉冲宽度是指在一个周期内信号处于高电平(或有效状态)的时间长度,通常用时间单位(如微秒μs、毫秒ms)或占空比(百分比)表示。以下是关键点解析:
脉冲宽度(Pulse Width):单个PWM周期中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公式:
脉冲宽度=高电平时间周期总时间×100%(占空比形式)
脉冲宽度=周期总时间高电平时间×100%(占空比形式)或直接以时间表示(例如2ms)。
占空比(Duty Cycle):脉冲宽度与周期的比值,反映高电平所占比例。
示例:
周期=10ms,高电平时间=3ms → 脉冲宽度=3ms,占空比=30%。
通过调整高电平时间(脉冲宽度)改变占空比,从而控制输出能量。
例如:
电机调速:增大脉冲宽度 → 占空比提高 → 电机转速加快。
LED调光:脉冲宽度减小 → LED亮度降低。
二:程序代码如下:
void UpdataDutyData(int value)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47;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999;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OC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999 * value/100 ;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1);

}
上述代码在之前的的定时器2中被调用,如下所示:
int tempdata = 0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0 */

  /* USER CODE END Callback 0 */

  /*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1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Time2point++;
  if(Time2point >=1000)
  {
       Time2point = 0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9);
       tempdata =tempdata + 5 ;
       if(tempdata >=100)tempdata = 5 ;
       UpdataDutyData(tempdata);
    }
}
三:实物测试如下:
如上图所示,基本的脉宽测试功能正常,可以制作一些小夜灯什么的。

网友A:
接个步进电机啥的,跑起来更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