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数字模拟电路总结

楼主(2025-05-26):
1、HC为COMS电平,HCT为TTL电平

2、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HC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却没有这个要求
3、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4、工作电压: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5、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将2.4V~3.6V之间的电压上拉起来,让CMOS检测到高电平输入
6、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7、RS232电平为+12V为逻辑负,-12为逻辑正
8、74系列为商用,54为军用
9、TTL高电平>2.4V,TTL低电平<0.4V,噪声容限0.4V
10、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为什么会有OC门?因为要实现“线与”逻辑),OD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所以又叫做驱动门电路。并且只能吸收电流,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才能对外输出电流
11、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
12、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13、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
14、如果电路中出现3.3V的COMS电路去驱动5VCMOS电路的情况,如3.3V单片机去驱动74HC,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方法解决,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将74HC换成74HCT的芯片,因为3.3VCMOS可以直接驱动5V的TTL电路;或者加电压转换芯片;还有就是把单片机的I/O口设为开漏,然后加上拉电阻到5V,这种情况下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阻的大小,以保证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15、逻辑门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负载电流(为拉电流),逻辑门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负载电流(为灌电流)
16、由于漏级开路,所以后级电路必须接一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就可以决定输出电平。这样漏极开路形式就可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用于电平转换。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上升沿的时候通过外部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进行充电,所以上升沿的时间可能不够迅速,尽量使用下降沿
17、几种电平转换方法:
(1)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就是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输出电平大致就是正电源电平。
(2)OC/OD器件+上拉电阻法
跟1)类似。适用于器件输出刚好为OC/OD的场合。
(3)74xHCT系列芯片升压(3.3V→5V)
凡是输入与5VTTL电平兼容的5VCMOS器件都可以用作3.3V→5V电平转换。
——这是由于3.3VCMOS的电平刚好和5VTTL电平兼容(巧合),而CMOS的输出电平总是接近电源电平的。
廉价的选择如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系列(那个字母T就表示TTL兼容)。
(4)超限输入降压法(5V→3.3V,3.3V→1.8V,...)
凡是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的逻辑器件,都可以用作降低电平。
这里的"超限"是指超过电源,许多较古老的器件都不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但越来越多的新器件取消了这个限制(改变了输入级保护电路)。
例如,74AHC/VHC系列芯片,其datasheets明确注明"输入电压范围为0~5.5V",如果采用3.3V供电,就可以实现5V→3.3V电平转换。
(5)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最著名的就是164245,不仅可以用作升压/降压,而且允许两边电源不同步。这是最通用的电平转换方案,但是也是很昂贵的(俺前不久买还是¥45/片,虽是零售,也贵的吓人),因此若非必要,最好用前两个方案。
(6)电阻分压法
最简单的降低电平的方法。5V电平,经1.6k+3.3k电阻分压,就是3.3V。
(7)限流电阻法
18、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前者的封装基本为0805,0603。后者用的最多为铝电解电容,好一点的钽电容
19、

PQFP(PlasticQuadFlatPackage,塑料四边引出扁平封装),

BGA(BallGridArrayPackage,球栅阵列封装),PGA(PinGridArrayPackage,针栅阵列封装),

PLCC(PlasticLeadedChipCarrier,塑料有引线芯片载体),

SOP(SmallOutlinePackage,小尺寸封装),

TOSP(ThinSmallOutlinePackage,薄小外形封装),

SOIC(SmallOutlineIntegratedCircuitPackage,小外形集成电路封装)
集成电路常见的封装形式:
QFP(quadflatpackage)四面有鸥翼型脚(封装)
BGA(ballgridarray)球栅阵列(封装)
PLCC(plasticleadedchipcarrier)四边有内勾型脚(封装)
SOJ(smalloutlinejunction)两边有内勾型脚(封装)
SOIC(smalloutlineintegratedcircuit)两面有鸥翼型脚(封装)
20、屏蔽线对静电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双绞线对电磁感应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21、模拟信号采样抗干扰技术:可以采用具有差动输入的测量放大器,采用屏蔽双胶线传输测量信号,或将电压信号改变为电流信号,以及采用阻容滤波等技术
22、闲置不用的IC管脚不要悬空以避免干扰引入。不用的运算放大器正输入端接地,负输入端接输出。单片机不用的I/O口定义成输出。单片机上有一个以上电源、接地端,每个都要接上,不要悬空
23、电阻阻值色环表示法:普通的色环电阻器用4环表示,精密电阻器用5环表示
24、电阻的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25、电容的作用:隔直流,旁路,耦合,滤波,补偿,充放电,储能等
26、一般电容的数字表示法单位为pF,电解电容一般为uF
27、电容器的主要性能指标:电容器的容量(即储存电荷的容量),耐压值(指在额定温度范围内电容能长时间可靠工作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耐温值(表示电容所能承受的最高工作温度。).
28、电感器的作用:滤波,陷波,振荡,储存磁能等
29、电感器的分类:空芯电感和磁芯电感.磁芯电感又可称为铁芯电感和铜芯电感等
30、半导体二极管的分类a按材质分: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b按用途分:整流二极管,检波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变容二极管。

31、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晶体管

32、Socket是一种插座封装形式,是一种矩型的插座;Slot是一种插槽封装形式,是一种长方形的插槽
33、晶振的测量方法:用万用表RX10K档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应为无穷大.若测得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一定的阻值或为零,则说明该石英晶体振荡器已漏电或击穿损坏
34、IO口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能力最低,对外显示为推电流;IO口输出低电平时,驱动能力最大,对外显示为拉电流
35、外围集成数字驱动电路如果驱动的是感性负载,必须加限流电阻或钳住二极管
36、9013提供的驱动电流有300mA
37、输出数据应该锁存(外围速度跟不上,所以需要锁存),输入数据应该有三态缓冲(加入了高阻状态,不至于对内部的数据总线产生影响)
38、8位并行输出口(必须带有锁存功能):74LS377,74LS273.8位并行输入口(必须是三态门):74LS373,74LS244
39、串行口扩展并行口,并行输入口:74LS165。并行输出口:74LS164
40、键盘工作方式有三种:1、编程扫描方式2、定时扫描方式3、中断方式。还可以专门设计一个IO口用来进行双功能键的设计(上档键和下档键)
41、对于TTL负载,主要应考虑直流负载特性,因为TTL的电流大,分布电容小。对于MOS型负载,主要应考虑交流负载特性,因为MOS型负载的输入电流小,主要考虑分布电容
42、特别注意总线负载平衡的概念!
43、上拉电阻的好处:1、提高信号电平2、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电磁信号通过DB进入CPU)3、抑制静电干扰(CMOS芯片)4、反射波干扰(长远距离传输)
44、稳压时,采用两级集成稳压芯片稳压效果更好
45、传输线的阻抗匹配:1、终端并联阻抗匹配(高电平下降)2、始端串联匹配(低电平抬高)3、终端并联隔直流匹配(RC串联接地)4、终端接钳位二极管
46、接地分两种:外壳接地(真正的接地)和工作接地(浮地)
47、在单片机中地的种类:数字地,模拟地,功率地(电流大,地线粗),信号地,交流地,屏蔽地
48、一点接地:低频电路(1MHZ以下)。多点接地:高频电路(10MHZ以上)
49、交流地与信号地不能公用,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好分开,然后在一点相连
50、揩振回路:可以选用云母、高频陶瓷电容,隔直流:可以选用纸介、涤纶、云母、电解、陶瓷等电容,滤波:可以选用电解电容,旁路:可以选用涤纶、纸介、陶瓷、电解等电容
51、二极管应用电路
(1)限幅电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和导通后两端电压基本不变的特点组成,将信号限定在某一范围中变化,分为单限幅和双限幅电路。多用于信号处理电路中。
(2)箝位电路---将输出电压箝位在一定数值上。
(3)开关电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以接通和断开电路,广泛用于数字电路中。
(4)整流电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将交流信号变为直流信号,广泛用于直流稳压电源中。
(5)低电压稳压电路---利用二极管导通后两端电压基本不变的特点,采用几只二极管串联,获得3V以下输出电压
52、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F或者更大
53、上拉电阻总结: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54、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55、旁路电容: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去耦电容: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他的取值大约为旁路电容的1/100到1/1000

网友A:
数模电路基础知识其实很多,也很重要。

网友B:
采用差分电路和滤波技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C:
与门、或门、非门:实现基本逻辑运算,如AND(A·B)、OR(A+B)、NOT(¬A)。
组合逻辑电路:由逻辑门组成,输出仅取决于当前输入,如编码器、译码器、多路选择器。

网友D:
模拟电路常用于实时信号处理,如音频、视频和传感器信号

网友E:
模拟电源需单独供电(如通过 LDO 稳压器),避免数字电源噪声耦合;LDO 输入 / 输出端加滤波电容(如 10μF+0.1μF)。

网友F:
一个混合信号PCB设计中,模拟区域与数字区域通过隔离槽分开,避免信号串扰。

网友G:
由于信号传输和处理基于逻辑门,数字电路在速度和精度方面表现优异

网友H:
尽量短直,避免直角转弯

网友B:
在信号输入端加RC 滤波(如低通滤波器)抑制高频噪声;电源引脚加LC 滤波抑制纹波。
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需并联小电容(如 10pF),抑制自激振荡。

网友I:
在信号输入端加RC低通滤波

网友J:
不同电压等级(如 3.3V、5V)的电源需隔离,避免相互干扰(可用磁珠、电感或 DC-DC 隔离)。

网友K:
模拟地与数字地并联大电容

网友L:
字电路通过逻辑门(如与门、或门、非门等)实现复杂的逻辑运算和控制功能

网友M:
模拟信号线尽量短而直,避免过孔和分支,减少寄生效应。

网友B:
高速信号(如 SPI、USB)需匹配传输线阻抗(如 50Ω),避免反射导致时序错误。

网友D:
通过单点接地和独立电源层减少串扰和噪声耦合。

网友N:
每个芯片电源引脚附近需放置0.1μF 陶瓷电容(高频滤波)和10μF 电解电容(低频滤波),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O:
选择低噪声运放 和低噪声电阻 ,减少热噪声和1/f噪声。

网友P:
可加入施密特触发器提高噪声容限。

网友Q:
通常要求在反馈环外面使用一个小电阻或扼流圈给容性负载提供一个缓冲。

网友R:
数字电路通常以集成电路形式实现,具有高集成度和低成本的优势

网友S:
时钟线尽量短且远离高频信号线,必要时用屏蔽线或差分时钟

网友T:
数字电路需关注逻辑设计和时序问题

网友U:
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高频去耦电容(如0.1μF陶瓷电容)和低频储能电容(如10μF钽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V:
模拟电路处理连续变化的信号,信号在时间上和幅度上可以取任意值

网友W:
关键信号路径优先考虑滤波与屏蔽。

网友X:
避免模拟地被数字信号分割

网友Y:
避免浮空引脚(如I2C总线串联100Ω电阻)。

网友Z:
触发器:存储1位二进制数据,如D触发器、JK触发器。
寄存器与计数器:由多个触发器组成,用于数据存储和计数,如8位寄存器、4位二进制计数器。

网友AA:
模拟电路感觉比数字电路更难

网友AB:
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会耦合到模拟电路,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AC:
调制解调器、路由器、交换机等通信设备利用数字电路进行信号处理和数据传输

网友AD:
每个电源引脚配0.1μF陶瓷电容

网友C:
多层PCB设计中,信号层应与地层相邻,减少信号环路面积,降低辐射。

网友AE:
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区布局

网友AF:
注重分区设计、电源与地分配和信号转换,确保数字与模拟电路互不干扰。

网友U:
使用差分对传输高速信号(如USB、HDMI),提高抗干扰能力。例如,差分信号线需等长、等宽、等间距。

网友AG:
用单独地线和电源层能降低电路中干扰和噪音,保护信号质量。

网友M:
数字电路基于二进制系统(0和1),处理离散的数字信号。这种信号在传输和处理中不易受噪声干扰,可靠性高

网友AH:
通过时钟约束和同步设计,减少时序问题,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Y:
数字电源需高频滤波

网友AI:
大电流路径(如电源、功率放大)需用粗线或覆铜,降低走线电阻和发热。

网友AJ:
DAC与ADC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系统的桥梁,其性能直接影响系统精度、速度和成本。

网友AK:
长总线末端加串阻(如50Ω)吸收反射。

网友AL:
设计数字电路时,得注意逻辑判断准确

网友:
由于模拟信号连续变化,电路设计需精确控制增益、带宽和失真等参数

网友O:
电源层与地层尽可能靠近,形成低阻抗回路,降低电源波动。

网友B:
为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配独立的电源层,避免电源噪声耦合。

网友Y:
增加高频电容(如1nF)和低频电容(如10μF)组合。

网友AM:
对模拟电路供电使用线性稳压器(如LDO),减少电源纹波。

网友AI:
注重低噪声设计、电源稳定性和信号调理,确保高精度信号处理。

网友AN:
所有地返回路径汇聚到一点

网友AO:
数字电路设计中需特别注意信号时序问题,避免因时钟偏移或信号延迟导致的逻辑错误

网友AD:
需结合数字与模拟测试方法,确保系统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T:
避免多级放大电路的噪声叠加,前级放大器需优先降低噪声系数

网友:
实现分压、滤波、储能等功能,如RC低通滤波器

网友AI:
模拟电路对噪声和干扰较为敏感,设计时需考虑屏蔽和滤波

网友AP:
设计时需采用屏蔽、滤波和差分信号传输等技术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Q:
数字电路设计需关注时钟管理、同步设计和逻辑优化,以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速度;模拟电路设计则需注重稳定性、电磁兼容性和电源管理,以确保电路在复杂环境中的表现。

网友P:
数字地与模拟地通过磁珠或0Ω电阻单点连接,避免数字噪声干扰模拟信号。

网友AR:
数字电路是计算机和微处理器的核心,用于执行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和存储控制

网友AQ:
注重时序控制、电源稳定性和EMC设计,确保高速信号的可靠传输。

网友AS:
尽量走曲线或大角度弯,减少直角拐弯。

网友AT:
模拟电路的反馈回路设计需确保稳定性,避免振荡

网友R:
模拟与数字地分割:减少数字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如使用磁珠或0Ω电阻连接地平面。

网友AU:
通过编程或逻辑门组合,数字电路能够灵活实现各种功能

网友AV:
混合信号系统将成为主流,需优化信号链设计、PCB布局和EMC性能。

网友F:
对高精度模拟电路(如仪表放大器)使用隔离电源,避免数字电路噪声耦合。

网友O:
模拟电路则需解决噪声抑制和稳定性问题。

网友W:
数字与模拟电路物理隔离、电源/地分割。

网友AW:
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放置电容,减少电源噪声,如0.1μF陶瓷电容。

网友Q:
模拟信号线远离高速数字信号线,避免串扰。

网友AM:
通过静态时序分析(STA)验证关键路径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避免时序违规。例如,设置正确的时钟频率和输入/输出延迟约束。

网友AX:
滤波电路:去除噪声或提取特定频率信号,如带通滤波器用于音频信号处理。

网友H:
数字地与模拟地通过磁珠或0Ω电阻单点连接,确保低阻抗路径。

网友W:
选择低噪声器件和高精度元件,优化布局和屏蔽。

网友AY:
以高精度、强抗干扰能力为核心,适用于计算、通信等领域,未来将向更高集成度、更低功耗发展。

网友AZ:
电源噪声和接地不良会影响信号完整性,因此需设计滤波电路和优化接地方式

网友AM:
在模拟IC的电源和地参考引脚需要高质量的RF去耦,这一点与数字IC一样。

网友BA(2025-07-03):
用电阻和电容构成RC低通滤波器,可以对电压进行滤波,实现电压稳定

网友BB:
数字电路像电脑的大脑,负责计算、判断和指挥,是电脑的核心。

网友BC:
这些设备用数字电路来处理信号,传递数据,就像把信息装进快递盒,然后发送到不同地方。

网友BD:
DAC和ADC如同翻译,将真实世界的信号转换成电脑能理解的数字,性能优劣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好坏和价格。

网友BE:
这些总结非常全面,涵盖了数字模拟电路的很多基础知识点。特别是对于不同电平的逻辑门和驱动能力的理解,对于电路设计非常关键。

网友BF:
逻辑门速度快,精度高,让数字电路运行如飞。

网友BG:
这描述的是一个汇聚节点,所有数据或信号都集中从这里传递。

网友BH:
这种做法是为了滤波,减少电源噪声,确保数字电路稳定运行。电容充放电过程有助于平滑电压波动。

网友BI:
高速信号传输要对应匹配50欧姆阻抗,以防信号反射,保证数据准确。

网友BJ:
RC低通滤波可以减少信号噪声,适用于信号处理时降低高频干扰。

网友BK:
集成电路是数字电路的核心,既密集又经济。

网友BL:
数字电路用0和1表示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网友BM(2025-08-03):
信号时序得精准控制,别让时钟偏移或延迟造成逻辑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