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在通信中,比如串口通信中常用的校验方式哪种

楼主(2025-05-23):
我最常用的是CRC16
但是别的同事用XOR
还有的开发板例程用哈希

在嵌入式设计中哪种校验方式最高效并有效?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用crc比较好,很多 mcu都有硬件crc,可以自定义多项式的
我一般用 modbus crc,用于 cdbus 通讯和文件校验
modbus crc 是 16 位的,软件计算可以查表、可以不查表循环 8 次计算 一个字节
查表可以查 512 字节的表,一个字节查一次
内存有限的话可以查 32 字节的表,一个字节查两次,速率只比查大表慢一点点,比不查表快很多很多,代码见: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blob/master/utils/modbus_crc.c

stm32、at32、gd32 等 硬件计算 modbus crc 代码: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blob/master/arch/stm32/arch_wrapper.c

网友B:
常用的有和校验,CRC校验。

网友C:
CRC校验再单片机通信中最常用

网友D(2025-06-26):
奇偶校验实现简单

网友E:
和校验适用于对数据准确性要求不高,且希望快速进行错误检测的场景。

网友D:
LRC校验能够检测出部分类型的错误,但其检测能力通常不如CRC校验。

网友F(2025-10-04):
嵌入式设计中无绝对 “最高效有效” 校验,需按需选。CRC(循环冗余校验) 检错能力强,适合数据块(如存储 / 通信),但计算稍复杂;奇偶校验简单高效,仅检单 bit 错,适合低速传输;校验和计算快,检错能力中等,适用于数据包。需平衡检错率、计算开销与资源占用。

网友G(2025-11-14):
嵌入式设计中校验方式的选择核心看 “效率” 和 “有效性” 的平衡。核心结论是:XOR 最适合追求极致速度与资源节省的场景,CRC16 兼顾可靠性与中等开销,哈希(如 SHA 系列)仅用于高安全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