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产品] 偶现板子芯片驱动异常,最后更换芯片厂商解决了

楼主(2025-05-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问题描述
实测现象:
输出共32点,命名为点0~点31:
点0到点14的输出控制正常;
控制点15输出时,点16输出指示灯也会被点亮;
控制点16输出时,点16不亮,点17亮;
…依次类推…
控制点30输出时,点30不亮,点31亮;
控制点31时,输出无反应,无任何输出指示灯亮。
出现异常的板子的现象类似。
下面是HC595芯片级联示意图:

2、问题分析
原因猜想:
问题出现的起点在“控制点15输出时,点16输出指示灯也会被点亮”,很有可能是这里的点数据出现了异常?
点15为第二个HC595芯片的最后一个输出引脚控制,
点16为第三个HC595芯片的第一个输出引脚控制,
所以可以排除两个引脚连锡短路的可能
软件仿真分析:
当配置PDO输出控制点15时,查看软件的32位全局控制数据为32768,如下:

二进制如下:

说明对象字典下发的数据是正确的
控制点15输出: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SRCLK时钟和SER数据脚的数据,输入到4个HC595芯片里的数据也是正确的:

难道是MCU和HC595的通信时钟速率太快导致数据错乱?
实测当前时钟速率为645KHZ左右,查看了HC595支持的速率,可以达到25MHZ:
为了彻底消除这种可能,将时钟速率下降一半到300多KHZ测试后,异常现象依然存在。所以,也可以排除时钟速率太快造成的数据错乱
另外,该模块的32点DI输入指示灯也是由4个HC595芯片来驱动的,其控制方式与输出控制基本一致,仅仅是对应的MCU引脚不同;在输出控制时,将控制输入指示灯的接口移到输出显示上进行测试,输入指示灯的显示是正常的。说明输出控制数据是正常的。
综上,从软件层面上的分析结果来看,确实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

下面就该硬件工程师参与一起分析了。
主要进行了如下测试和分析:
更换芯片后恢复正常,说明芯片差异可能较大,使性能不稳定;
更改时钟信号线上的电容220pf为10pf,或者去掉,可以使时钟更陡,并更快达到电平阈值,可以解决异常现象,下图是CLK有220pf,现象异常的波形:
在时钟信号上有220pf电容时,数据和时钟几乎同步,处于临界状态,可能会出现异常;测试有问题的波形和无问题的波形一致,说明芯片阈值电平可能存在差异,导致临界状态的出现。下图是CLK不加电容,现象正常的波形:
在每个芯片QH”上加100pf电容,使数据传输延迟一点也可以解决异常现象;与芯片原厂沟通,原厂有QH”输出延迟的更新版本,不过需要进一步批量验证才可以知道。
后来辗转反侧才从项目经理哪里得知,该厂商的HC595芯片在其他部门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由于解决未果,最终也是通过更换芯片厂商得以解决。所以芯片管控这块的缺口也是需要反思的。
因此最后的解决措施是:
临时方案:工厂已生产并且正常的板子,去掉时钟上的电容;
最终方案:更换了HC595芯片的厂商,后面小批生产验证后未出现异常现象。

最后给大家提一点注意事项:
使用这种菊花链级联多个芯片时,时序波形还是需要仔细测试一下,不要出现临界状态,尽量留一些余量。

HC595芯片输出异常,作者从猜想问题到仿真排查问题,仔细推敲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xch :电路里的电容主要是起到滤波作用吧,用于控制截止频率。
xch
你这种并联电容修正相位差的方法别人也用过。及其不靠谱。 骗自己方法

网友A:
控制数码管的电路吗

网友B:
电容搞得太大?

网友C:
控制回路中加RC干嘛,滤除毛刺?我们都是直连,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D:
电路设计的时候咋想的?那么高的时钟频率在时钟线数据线上搞电容?自己给自己挖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数码管的电路吗

也可以拿来驱动数码管吧,我们是用来驱动单颗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回路中加RC干嘛,滤除毛刺?我们都是直连,没有任何问题啊

是的,RC滤波,是否需要主要还是要看产品的应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的时候咋想的?那么高的时钟频率在时钟线数据线上搞电容?自己给自己挖坑。 ...

起初使用的芯片也存在缺陷,一致性不太好。

楼主:
芯片本身一致性不太好,后面更换芯片解决了

网友E:
偷工减料少了一个时钟再同步电路。特别是多级级联,长导线。还有抑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偷工减料少了一个时钟再同步电路。特别是多级级联,长导线。还有抑制干扰。 ...

还真没试过时钟同步电路,值得研究一下,感谢!

@xch :嗯,级联传输导致的相位偏移;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菊花链式的级联应用,这种应用在软硬件上的设计确实需要多注意。
xch
广州有个港资企业做10米 LED大屏就是碰到这个问题。 多级位移后时钟与数据相位偏了半拍就开始乱闪了。还有地线干扰影响。他们用差分传输解决了干扰,但没解决相位延时错位失真。

网友F:
看来芯片质量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真的很大,更换芯片厂商后问题解决,说明在芯片选择上要更加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芯片质量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真的很大,更换芯片厂商后问题解决,说明在芯片选择上要更加谨慎。
...
是的,芯片一致性太重要了,纳秒级的相位时间差就影响了。

网友G:
这种类似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记得是595还是其它,也是换芯片解决才发现的问题,后面测试发现是出现在锁存的时序上有差异,有些厂家的能正常,有些厂家的不能正常,而且好像当时是国产替代的基本正常,我映像中当时就是TI的能用,NXP的就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类似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记得是595还是其它,也是换芯片解决才发现的问题,后面测试发现是出现在锁存的 ...

是的,芯片时序上的微小差异导致出现临界点,进而出现偶发性问题,这种问题是比较坑的。

网友H:
你说的是哪家厂家,让大家都避避坑,就是你发的这个板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是哪家厂家,让大家都避避坑,就是你发的这个板块吗?

具体是哪家厂家,就不便透露了哦,写这文章其实主要是让各位坛友在设计时能注意这些方面。

网友I:
这个案例提供了很好的故障排除思路,从软件到硬件逐步排查,最后定位到芯片问题,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案例提供了很好的故障排除思路,从软件到硬件逐步排查,最后定位到芯片问题,值得学习。
...

解决Bug时,思路要清晰,方法要用好。

网友J:
说明原芯片可能存在缺陷,或者是翻新芯片

网友K:
出这种问题就是加了RC电路,导致clk信号平缓,再加上每个芯片的高电平阈值不一样,导致信号识别异常,还是去掉rc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出这种问题就是加了RC电路,导致clk信号平缓,再加上每个芯片的高电平阈值不一样,导致信号识别异常,还是 ...

是的,当然不加RC滤波时CLK波形就是最原始的锯齿波,但考虑到产品应用环境,我们都需要加上RC滤波的。

网友L(2025-06-25):
这个电容不是到处加 越多越好滴,上升沿下降沿的完整性也是要注意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容不是到处加 越多越好滴,上升沿下降沿的完整性也是要注意滴。

是的,所以还是需要多关注时序波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当然不加RC滤波时CLK波形就是最原始的锯齿波,但考虑到产品应用环境,我们都需要加上RC滤波的。 ...

  我就奇怪了,你都知道产品应用环境恶劣,那你干嘛不用74hc245做一下强输出?非要在clk上面加上rc,而且把C搞得这么大,C一般都是pf级别的。不明白,不理解,不赞同,我做LED点阵屏幕,环境算比较恶劣的,信号线30cm以上了,用74hc245做强输出,没有过问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奇怪了,你都知道产品应用环境恶劣,那你干嘛不用74hc245做一下强输出?非要在clk上面加上rc,而且 ...

有了大佬的经验,以后咱就少走弯路了,感谢!

网友M:
解决问题的思路不科学。如果你要判定芯片有问题,首先要测试出输入的信号是否符合芯片要求,如果信号上升下降时间、时序关系,高低电平,电源电压噪声纹波都符合要求了,但是还不能工作正常,才可能判定为芯片问题。不同厂家芯片的参数是有差别的,如果换了厂家后故障消失了,但是信号余量不充裕,等大批量了还有可能有故障,所以设计的时候要留有充足的余量,就可以使用更多厂家的芯片,降低后续采购风险。

网友M:
典型的信号完整性问题,很多年前在信号完整性概念提出前,都是这种做法,很不可靠。

网友N:
时钟线上还是不要搞电容,不然上升沿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时钟线上还是不要搞电容,不然上升沿会变大

这个电容确实影响大

网友O:
RC电路用于滤波,减少信号中的高频噪声,直连可能因干扰导致问题。

是的,一般都要加个RC滤波吧。

网友P:
设计电路时考虑时钟频率与电容的关系。高频率时钟使用电容可能会引起振荡不稳定,这就像在高速路上挖坑,很容易出事。得选对电容,别自己给自己添麻烦。

是的,元器件参数选择确实很重要。

网友Q(2025-08-29):
板子芯片驱动偶发异常,排查无果后,尝试更换芯片厂商,异常消失,推测原厂商芯片存在隐性质量或兼容性问题。

是的,也许是一致性不太好。

网友R:
板子芯片偶尔驱动异常,换芯片厂商后问题解决,看来是芯片品质问题。

小厂商,芯片一致性不太好。

网友S:
芯片驱动异常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更换芯片厂商后,新芯片与新驱动更匹配,问题解决。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是反复尝试都未成功,考虑到项目周期,更换了芯片试试。

网友T:
电容不是越多越好,需适量,确保信号波形完整。

是的,不能瞎整。

网友J:
RC电路能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高频噪声,直接连接易受干扰,影响电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