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资料] 零知开源——STM32F1驱动MAX31865读取三线PT10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5-05-23):
简介
本教程基于零知标准板(主控芯片STM32F103RBT6),演示如何通过MAX31865模块读取三线制PT100铂电阻温度,并通过I2C OLED实时显示温度值和电阻值。重点包含硬件接线配置、三线制PT100的特殊跳线修改,以及完整的代码解析。文中还将解析PT100的温度计算原理,并展示实际运行效果。

一、硬件简介MAX31865是专用于RTD(电阻温度检测器)的信号调理芯片,支持2/3/4线制PT100/PT1000传感器。其内置ADC可将铂电阻的阻值变化转换为数字信号,并通过SPI接口与主控通信。关键特性:
  • 15位分辨率
  • 支持自动误差补偿
  • 可配置参考电阻(Rref)

2. PT100铂电阻PT100是一种基于铂材料的温度传感器,0℃时阻值为100Ω,温度系数为0.385Ω/℃。其阻值与温度的关系可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 线性近似公式(适用于0~100℃):

  • 其中 R0=100Ω,α=0.00385,T为温度(℃)。
  • 精确计算(使用Callendar-Van Dusen方程):

      (适用于-200℃~850℃)

MAX31865的温度计算
芯片内部通过测量RTD电阻与参考电阻(Rref)的比例,结合查表法或公式计算实际温度值。本代码中调用max.temperature()函数即自动完成此过程。

二、硬件准备1.所需材料
零知标准板(STM32F103RBT6)
MAX31865模块(支持三线制PT100)
三线制PT100传感器
0.96寸I2C OLED显示屏(SSD1306驱动)
杜邦线若干

2.MAX31865跳线修改三线制PT100必须修改模块电路板跳线!
找到MAX31865模块上的Rref电阻附近的两个跳线(标记为2和4的焊盘)。
切断Rref正上方左侧的跳线(即断开焊盘2的连接,保留焊盘3并短接),模块使用三线制模式。采用三线PT100,其接法如下

修改后示意图:

接线时,请根据线缆颜色进行正确连接:对于两红一蓝的线缆,将蓝线接至RTD-,红线分别接至RTD+和F+。请参照图示,确保将触点(2/3 Wire)焊接牢固。若遇到两蓝一红的线缆,则需反向连接。

重要提示:若未断开24号连接,通电测量时PT100的电阻值将仅为正常值的一半。未通电时测量值约为120Ω,但通电后可能降至60Ω左右。这是由于24号连接之间存在接地,且存在并联电阻,导致整体电阻值降低。

3.硬件接线
MAX31865与零知标准板连接:
MAX31865引脚零知标准板引脚功能说明
VCC5V电源正极
GNDGND电源地
CLKD13SPI时钟线
SDOD12SPI数据输出
SDID11SPI数据输入
CSD10片选信号OLED与零知标准板连接:
OLED引脚零知标准板引脚功能说明
VCC3V3电源正极
GNDGND电源地
SDAA4I2C数据线
SCLA5I2C时钟线
硬件连接图:

实物连接图:

三、代码解析1. 库文件引入
  1. #include <Arduino.h>
  2. #include <U8g2lib.h>          // OLED显示驱动库
  3. #include <Adafruit_MAX31865.h> // MAX31865驱动库

2. 初始化OLED和MAX31865
// OLED初始化(I2C模式)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HW_I2C u8g2(U8G2_R0, U8X8_PIN_NONE);

// MAX31865参数配置
#define RREF 430.0   // 参考电阻值(根据模块实际Rref电阻填写)
#define RTD 100.0    // PT100标称阻值
Adafruit_MAX31865 max = Adafruit_MAX31865(10, 11, 12, 13); // CS=10, SDI=11, SDO=12, CLK=13

3. 主程序逻辑
setup()函数,
初始化串口、OLED和MAX31865,设置三线制模式: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u8g2.begin();                // 启动OLED
  max.begin(MAX31865_3WIRE);   // 三线制模式
}
loop()函数,
循环读取温度并显示:
void loop() {
  uint16_t rtd = max.readRTD();      // 读取原始RTD值
  float ratio = rtd / 32768.0;       // 计算电阻比例(RTD阻值 = RREF × ratio)
  float temp = max.temperature(RTD, RREF); // 转换为温度值

  // OLED显示温度、电阻及状态
  u8g2.clearBuffer();
  u8g2.setCursor(0, 0);
  u8g2.print("MAX31865 PT100 Sensor");
  u8g2.setCursor(0, 15);
  u8g2.print("Temp: "); u8g2.print(temp); u8g2.print(" C");
  u8g2.setCursor(0, 30);
  u8g2.print("Resistance: "); u8g2.print(RREF * ratio); u8g2.print(" Ω");

  // 错误检测处理
  uint8_t fault = max.readFault();
  if (fault) {
    u8g2.setCursor(0, 45);
    u8g2.print("FAULT DETECTED:");
    if (fault & MAX31865_FAULT_HIGHTHRESH) u8g2.print("RTD High");
    if (fault & MAX31865_FAULT_LOWTHRESH) u8g2.print("RTD Low");
    max.clearFault();
  } else {
    u8g2.setCursor(0, 45);
    u8g2.print("Status: OK");
  }
  u8g2.sendBuffer();

  // 串口打印数据(调试用)
  Serial.print("RTD Raw: "); Serial.print(rtd);
  Serial.print(", Temp: "); Serial.print(temp);
  Serial.print(" C, Resistance: "); Serial.print(RREF * ratio);
  Serial.println(" Ω");
  if (fault) Serial.println("Fault Code: 0x" + String(fault, HEX));

  delay(1000);
}

四、运行结果将完整代码上传到零知开源平台 ,完整工程如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uuuh6DqjP7cz0hpwn0c8g?pwd=22pg 提取码: 22pg

第1行:标题 "MAX31865 PT100 Sensor"

第2行:实时温度(如 "Temp: 25.3 C")

第3行:铂电阻阻值(如 "Resistance: 110.5 Ω")

第4~5行:状态信息(正常显示 "Status: OK",异常显示具体错误)

2. 串口输出内容 打开零知开源平台的串口监视器(波特率115200),将看到以下格式数据和检测到的故障码:

3. 数据关联说明
  • RTD Raw值:MAX31865直接读取的16位ADC原始数据(范围0~32768)。
  • Resistance:根据公式  计算得出。
  • Temperature:调用库函数自动转换的温度值,内部使用Callendar-Van Dusen方程计算。

4.演示视频【STM32F1驱动MAX31865读取三线PT100温度传感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9J4zfEHn/?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75d3b293c1933aa8dc6757ac429e12da

五、常见问题
1.OLED无显示
  • 检查A4/A5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 确认OLED的I2C地址是否匹配(默认0x3C)。
2.温度读数异常
  • 检查MAX31865的RREF电阻值是否与代码中#define RREF一致。
  • 确认PT100接线正确(三线制需连接RTD+、RTD-、F+)。
3.持续报错
  • 检查MAX31865的24焊盘跳线是否已切断左侧焊盘、2/3 Wire焊盘和43焊盘焊锡短接。
  • 用万用表测量PT100阻值是否正常(0℃时约100Ω,室温30℃时约12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