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V-UB300相机做单目视觉测量(长度和外形)

楼主(2025-05-23):
使用迈德威视(MindVision)的MV-UB300相机进行单目视觉测量(长度和外形)需要结合相机标定、图像处理和几何算法。以下是详细的步骤指南:

1. 硬件和软件准备

  • 硬件
    • MV-UB300相机(支持USB3.0接口,分辨率640×480,帧率60fps)。
    • 标定板(如棋盘格、圆形网格标定板)。
    • 固定支架(确保相机稳定无振动)。
    • 光源(均匀照明被测物体,减少阴影和反光)。
  • 软件
    • 迈德威视官方SDK(用于相机控制和图像采集)。
    • OpenCV(Python或C++版本,用于图像处理和标定)。
    • 开发环境(如Visual Studio、PyCharm)。

2. 相机标定(关键步骤)

标定目的是获取相机的内参(焦距、畸变系数)和外参(位置、姿态),确保测量结果准确。

步骤

  1. 采集标定图像

    • 将标定板(如8×6棋盘格)放置在相机视野内的不同位置和角度,拍摄10-20张图像。
    • 确保标定板覆盖整个视野,避免模糊或过曝。
  2. 使用OpenCV标定

    import cv2
    import numpy as np

    # 标定板参数
    pattern_size = (8, 6)  # 内角点数量(棋盘格交点)
    obj_points = []  # 3D世界坐标
    img_points = []  # 2D图像坐标

    # 生成标定板的理论3D点(Z=0)
    objp = np.zeros((pattern_size[0] * pattern_size[1], 3), np.float32)
    objp[:, :2] = np.mgrid[0:pattern_size[0], 0:pattern_size[1]].T.reshape(-1, 2)

    # 遍历所有标定图像
    for img_path in calibration_images:
        img = cv2.imread(img_path)
        gray = cv2.cvtColor(img, cv2.COLOR_BGR2GRAY)
        # 查找角点
        ret, corners = cv2.findChessboardCorners(gray, pattern_size, None)
        if ret:
            obj_points.append(objp)
            img_points.append(corners)

    # 标定相机
    ret, mtx, dist, rvecs, tvecs = cv2.calibrateCamera(
        obj_points, img_points, gray.shape[::-1], None, None
    )
  3. 保存标定结果

    • 内参矩阵(mtx)和畸变系数(dist)需保存,后续用于图像去畸变。

3. 图像采集与预处理

  • 通过SDK获取图像

    from MindVision import Camera  # 示例代码,具体接口参考官方文档
    camera = Camera()
    frame = camera.capture_frame()
  • 去畸变

    h, w = frame.shape[:2]
    new_mtx, roi = cv2.getOptimalNewCameraMatrix(mtx, dist, (w, h), 1)
    undistorted = cv2.undistort(frame, mtx, dist, None, new_mtx)
  • 预处理

    • 灰度化:gray = cv2.cvtColor(undistorted, cv2.COLOR_BGR2GRAY)
    • 去噪:blur = cv2.GaussianBlur(gray, (5, 5), 0)
    • 二值化:ret, thresh = cv2.threshold(blur, 127, 255, cv2.THRESH_BINARY)

4. 特征提取与测量

长度测量

  1. 边缘检测

    edges = cv2.Canny(thresh, 50, 150)
    contours, hierarchy = cv2.findContours(edges, cv2.RETR_EXTERNAL, cv2.CHAIN_APPROX_SIMPLE)
  2. 选择目标轮廓

    target_contour = max(contours, key=cv2.contourArea)
  3. 计算实际长度

    • 假设已知标定板的一个方格边长为 L(单位:毫米),对应图像中的像素数为 P

    • 像素当量(单位:mm/pixel)为 scale = L / P

    • 测量目标轮廓的长度(像素)并转换为实际长度:

      length_pixel = cv2.arcLength(target_contour, closed=True)
      length_real = length_pixel * scale

外形测量

  1. 多边形拟合

    epsilon = 0.02 * cv2.arcLength(target_contour, True)
    approx = cv2.approxPolyDP(target_contour, epsilon, True)
  2. 绘制轮廓

    cv2.drawContours(undistorted, [approx], -1, (0, 255, 0), 2)

5. 提高精度的关键点

  • 亚像素边缘检测

    corners = cv2.cornerSubPix(gray, corners, (11, 11), (-1, -1),
                             (cv2.TERM_CRITERIA_EPS + cv2.TERM_CRITERIA_MAX_ITER, 30, 0.001))
  • 多帧平均:采集多张图像取平均值,减少噪声。

  • 透视校正:若物体倾斜,使用透视变换(Homography)将其校正为正视图:

    pts_src = np.array([approx[0], approx[1], approx[2], approx[3]])
    pts_dst = np.array([[0, 0], [w, 0], [w, h], [0, h]])
    M, _ = cv2.findHomography(pts_src, pts_dst)
    warped = cv2.warpPerspective(undistorted, M, (w, h))

6. 验证与调试

  • 测试已知尺寸物体:使用标准件(如已知长度的标定块)验证系统误差。
  • 调整光照和焦距:确保图像清晰且无运动模糊。
  • 输出结果可视化:在图像上标注测量结果(如长度、轮廓)。

7. 注意事项

  • 被测物体需与标定板处于相同平面,或已知深度信息。
  • 光照变化会显著影响测量结果,建议使用稳定光源。
  • 高精度测量需使用更高分辨率的相机(如MV-UB300的640×480可能受限)。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实现基于MV-UB300的单目视觉测量系统。如果涉及复杂三维测量,建议升级为双目或多目视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