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 电源问题

楼主(2025-05-24):
板子上用 Lm1117-3.3v 线性稳压器给 MCU供电。
如果我用3.3V 为 MCU 供电,CubeIDE 和stlink无法识别器件
但如果我在 LM1117-3.3的输入中输入3.3V,输出电压下降到约2.4V,这时可以下载程序,调试正常。

网友A:
输入电压必须≥4.4V才能输出稳定的3.3V。

网友B:
LM1117-3.3V线性稳压器需要一定的输入电压差(压差)才能正常工作。当输入电压接近或低于输出电压时,稳压器可能无法维持稳定的输出电压,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网友C:
当直接输入3.3V时,由于压差不足,LM1117-3.3V的输出电压可能下降到约2.4V,这个电压可能低于STM32G431的最低工作电压要求,导致CubeIDE和ST-Link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D:
如果LM1117-3.3V的负载能力不足,当STM32G431开始工作并消耗电流时,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下降

网友E:
电路中可能存在其他元件或布局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或下降

网友F:
检查LM1117-3.3V的输入电压,确保其高于输出电压加上所需的压差。对于LM1117-3.3V,通常建议输入电压至少为4.75V至5V,以确保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G:
确认LM1117-3.3V的负载能力是否满足STM32G431及其外设的电流需求。如果负载能力不足,可能需要更换为更大负载能力的稳压器

网友H:
在稳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容,以减少电压波动和噪声

网友I: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其他电源方案为STM32G431供电,如直接使用5V电源(如果STM32G431的输入电压范围允许)或使用其他稳压器

网友J:
检查电路中的元件布局和布线,确保没有不必要的电压降或干扰。

网友K:
确保ST-Link与STM32G431之间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供电、接地和调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