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M1003单片机的ADC带隙电压测量

楼主(2025-05-24):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numicro_8051.h"

#if defined __C51__
double Bandgap_Voltage,VDD_Voltage;
#elif defined __ICC8051__
double Bandgap_Voltage,VDD_Voltage;
#elif defined __SDCC__
float  Bandgap_Voltage,VDD_Voltage;
#endif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uint16_t ADC_BG_Result;

    MODIFY_HIRC(HIRC_24);
    Enable_UART0_VCOM_printf_24M_115200();
    printf ("\n\r Test start ...");

/* ADC sampling timing setting for Bandgap*/
    ENABLE_ADC_BANDGAP;
    ADCCON1|=0x30;            /* clock divider */
    ADCCON2|=0x0E;            /* AQT time */
/*start bandgap ADC */
    clr_ADCCON0_ADCF;
    set_ADCCON0_ADCS;
    while(ADCF == 0);
/* ADC convert current Bandgap value */
    ADC_BG_Result = ADCRH<<4 ;
    ADC_BG_Result = ADC_BG_Result|(ADCRL&0x0F);
    DISABLE_ADC;              /*Disable ADCEN each time after ADC trig */

/*                  VDD  Now                         READ_BANDGAP() VALUE              */
/*    ------------------------------------- = ----------------------------------       */
/*    3072mV(Storage value test condition)      NOW ADC Bandgap convert reuslt         */
      VDD_Voltage = ((float)READ_BANDGAP())/((float)ADC_BG_Result)*3072;

/*            Bandgap real voltage                    READ_BANDGAP() VALUE             */
/*    ------------------------------------- = ----------------------------------       */
/*    3072mV(Storage value test condition)              4096(12bit ADC)                */
      Bandgap_Voltage = ((float)READ_BANDGAP())*3/4;

/*printf result value */

#if defined __SDCC__
    printf_fast_f ("\n\r BG Voltage = %f", Bandgap_Voltage);
    printf_tiny (" mV \r");
    printf_fast_f ("\n\r VDD voltage = %f", VDD_Voltage);
    printf_tiny (" mV \r");
#else
    printf ("\n\r BG Voltage = %f", Bandgap_Voltage);
    printf (" mV \r");
    printf ("\n\r VDD voltage = %f", VDD_Voltage);
    printf (" mV \r");
#endif
    while(1);

}

网友A:
这个代码看起来是用来测量单片机的带隙电压和供电电压的。使用了ADC模块来采样带隙电压,并通过已知的参考值来计算实际电压。

网友B(2025-08-28):
CM1003 单片机 ADC 带隙电压测量,先配置 ADC 模块:选带隙电压为输入通道,设定 ADC 工作时钟、采样时间及转换模式。使能带隙电压源,启动 ADC 转换。转换结束后,读取 ADC 数据寄存器值,结合 ADC 参考电压与分辨率,通过公式(带隙电压 = ADC 值 × 参考电压 / 满量程值)计算出实际带隙电压,可用于校准或电源监测。

网友C(2025-10-17):
CM1003 单片机测量 ADC 带隙电压,需先配置 ADC 模块:选内部带隙基准源通道,设置采样时钟与精度。通过 ADC 转换函数启动测量,读取转换结果。根据公式计算:带隙电压 =(转换值 / ADC 满量程值)× 基准电压(手册查基准值)。可多次采样取平均,降低误差,需注意温度对带隙电压的微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