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 的 CubeIDE 浮点计算错误

楼主(2025-05-24):
将某些类型的浮点数强制转换为字符串类型。使用 keil c 时,没有问题,但是使用 Cube IDE 时,程序会跳转到 HardFault_Handler。在工具设置中使用 float 和 newlib - nano 中的 printf。
只要使用 FreeRTOS 时收到此错误,如果不使用 FreeRTOS,则没有问题。
STM32f4 和 f1 都得到相同现象。

网友A:
Newlib-nano 默认为了节省空间,不支持浮点数格式化(如 %f、%g)。当代码尝试格式化浮点数时,会调用未实现的函数(如 _printf_float),导致 HardFault。

网友B:
可能是Newlib-nano 的浮点支持问题。Keil MDK 可能默认启用了浮点支持,而 CubeIDE需要显式配置。

网友C:
启用 Newlib-nano 的浮点支持。

网友D:
FreeRTOS 的堆栈竞争导致的?

网友E:
增大 FreeRTOS 任务的堆栈。

网友F:
可能工具链的浮点 ABI 不匹配。

网友G:
可以试试用专用库避免依赖 printf

网友H:
如果用 ITM 或半主机方式调试 printf,有时浮点输出支持有限,尝试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