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设定pwm频率不对

楼主(2025-05-24):
STM32L476以 80MHz 的 TIM1 运行 PWM,预分频器为 32,重新加载为 1000,
则显示 PWM 为 25KHz,而不是计算出的 2.5KHz。

差了10倍

网友A:
PWM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B:
在STM32L476上配置PWM频率时出现偏差,通常与定时器时钟源、分频系数或自动重载值(ARR)的计算错误有关。

网友C:
未启用定时器时钟?

网友D:
会不会是你TIM1的时钟不是80MHz?检查一下实际输入时钟源是不是你以为的那个。

网友E:
看下你时钟树配置,TIM1如果是从APB2来的,还要注意APB预分频带来的时钟倍频效应。

网友F:
STM32某些定时器在APB预分频不为1时,会自动乘以2,你可能是这个机制影响了。

网友G:
CubeMX里面的“Clock Configuration”那一页仔细看看TIM1实际频率是多少。

网友H:
你算的2.5KHz是对的,可能是配置没生效?改完预分频和ARR之后记得重新编译和下载。

网友I:
打印一下 TIM1->PSC 和 TIM1->ARR 的值,看看程序里是不是真的配置成了 32 和 1000。

网友J:
仿真模式下暂停程序,也能直接看寄存器确认定时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K:
建议先用个低频测频器或逻辑分析仪量下PWM频率,确认是设定问题还是信号测量错了。

网友L:
如果你用了HAL库,记得别在HAL_TIM_PWM_Start()之后又手动修改寄存器,不然可能覆盖了设置。

网友M:
我之前也遇到频率不对的情况,后来发现是CubeMX的时钟树配置页面没仔细看,TIM源其实只有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