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rintf 错误

楼主(2025-05-24):
用 STM32CubeIDE开发 STM32f407VET6。在使用 printf () 函数时遇到错误。
调用该函数时,程序将跳转到 HardFault_Handler (void)。
已使用 ITM_SendChar (* ptr ++) ;重定向了函数。
调试时时,程序调用的是 puts 而不是 printf ()。.

网友A:
检查_write函数是否已正确实现。

网友B:
检查ITM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A:
代码中是否误用了puts。在编译器选项中禁用优化。

网友C:
看样子你可能没勾选使用半主机或者 ITM 输出支持,printf 默认行为可能有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没有打开 SWV 功能?没启动 trace,ITM_SendChar 发不出去就会触发 HardFault。

网友E:
printf() 在某些配置下其实会调用 puts(),这是标准库行为,不用太担心。

网友F:
看你用了 ITM_SendChar 重定向,那你是不是也改了 _write() 函数?有可能哪里指针错了。

网友G:
检查一下是不是 Debug 配置中没有启用 SWO 输出,或者没选择正确的 Trace IO口。

网友H:
我遇到过类似的,结果是 printf 字符串太长导致溢出崩溃,你试试先打印简单的。

网友I:
在 ITM 使用前,记得初始化调试相关的时钟,比如 DBGMCU->CR 开启 SWO trace。

网友J:
我当时也是死在 printf,后来加了 extern int _write(...) 并配合 ITM_SendChar 才搞定。

网友K:
你试下把 printf 换成 puts 看是否依旧崩溃,有可能是格式化字符串出了问题。

网友L:
把断点设置在 _write() 里调试一波,就知道 printf 有没有成功走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