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感疑问

楼主(2025-05-25):
之前BUCK电感,BOOST电感都是使用的磁环来绕的,只需要算好电感量,然后根据感量计算匝数就行。  现在想试一下用变压器绕电感,比如我使用PQ3230来绕一个BUCK电感,那么匝数,以及气隙开?

网友A:
原则上都可以计算

但是基本大多数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都可以计算

但是基本大多数都是试出来的

真的吗?

你是觉得不能计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