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技术迷信】在中颖开发板下垫《C语言圣经》能减少编译错误?

楼主(2025-05-25):
今天开发编译的时候,编译连着报错五次,一气之下我把抽屉里的《C语言圣经》拿出来,垫在开发板下面。
你别说,还真就一次性编译成功了。
于是我开始思考:这到底是偶然,还是“仪式感”带来的玄学加成?有没有可能是《C语言圣经》的磁场干扰了编译器的迷信行为?

同类“技术玄学”你有吗?
  • 有人说,把芯片烧录失败时,把 J-Link 的 USB 拔掉重插三次就能好;
  • 有人调试 I2C 不通,最后换了一根颜色不同的杜邦线就通了;
  • 还有人每次写代码前都要先泡一杯咖啡,不然调试老出问题;

我总结了一些“程序员迷信行为”排行榜:
  • 烧录失败?把烧录器换个 USB 口试试;
  • 串口没反应?重新编译一下就行;
  • 模拟器老断线?一定是你今天没开《C语言圣经》;
  • 杜邦线颜色用对了,信号传输就更稳定;
  • 程序跑飞?拿手按一下芯片看看温度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虽然是开玩笑,但回头想想,我们做嵌入式开发的日子里,这种“技术迷信”还真不少。有时候是硬件接触不良,有时候是工具链抽风,但每次搞定问题的方式都让人忍俊不禁。

那么问题来了:
你在开发中颖 MCU 时,有没有遇到过“只能用某种奇怪方式才能解决问题”的经历?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玄学操作,说不定以后能做个《中颖开发驱魔手册》合集!

网友A:
玄学大师

网友B:
像你说的,书籍的磁场或许真有用。我有个同事说,每次他放《中颖手册》在桌上,程序员运气都特别好!

网友C:
不是有句话叫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吗?

网友D(2025-09-04):
不能。编译错误源于代码语法、逻辑或配置问题,与物理放置物无关。《C 语言圣经》的价值在指导编程,而非通过物理接触影响编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