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可以用codeblocks开发LKS的MCU吗

楼主(2025-05-25):
我看这个软件可以开发单片机还可以开发其他软件,就是不会配置,只会用自带目标的型号。

楼主:
谁做过,分享一下工程,看看如何配置的。

网友A:
凌鸥官方有专用的lksconfig

网友B:
为啥不用通用IDE呢?

网友C(2025-08-17):
理论上可通过配置 CodeBlocks 支持 LKS 的 MCU 开发,但需手动搭建环境:安装对应交叉编译器、配置编译链路径,编写 Makefile 关联芯片库文件与启动代码。相比专用 IDE,需更多手动配置,易用性较差,更推荐厂商提供的专用开发环境以简化流程。

网友D(2025-11-10):
可以使用 Code::Blocks 开发 LKS(凌鸥创芯)MCU,但需要手动配置开发环境(工具链、编译脚本、调试器等),因为 Code::Blocks 没有针对 LKS MCU 的官方专用工程模板,需以 “自定义嵌入式项目” 的方式搭建。

网友E:
可以使用 Code::Blocks 开发 LKS(凌阳)MCU,但需要手动配置开发环境(编译器、调试器、链接脚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