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G51使用IO触发ADC采集

楼主(2025-05-25):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MG51_SDCC.H"

//***********************************************************************************************************
//  File Function: MS51 ADC trig by GPIO demo
//***********************************************************************************************************

BIT  adcintflag;
/******************************************************************************
* FUNCTION_PURPOSE: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ADC_ISR (void) __interrupt (11)
{
        PUSH_SFRS;

    clr_ADCCON0_ADCF;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adcintflag=1;

    POP_SFRS;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UINT16 ADCResult12bit;

  /* UART0 settting for printf function */
    MODIFY_HIRC(HIRC_24);
    Enable_UART0_VCOM_printf_24M_115200();
    printf ("\n Test start ...");

/*---------------------------------------------------------------
  ADC port trig initial setting toggle P0.4 to start ADC
----------------------------------------------------------------*/
    ENABLE_ADC_AIN0;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pin
    P04_QUASI_MODE;
    P04_FALLINGEDGE_TRIG_ADC;                     // P0.4 falling edge as adc start trig signal
/* Enable ADC interrupt */
    ENABLE_ADC_INTERRUPT;                         // Enable ADC interrupt (if use interrupt)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Trig P12 falling edge to start adc, no need set ADCS bit   */
    while(1)                                      // Wait ADC interrupt
    {
      if (adcintflag)
      {
            ADCResult12bit = ADCRH<<4;
            ADCResult12bit|= ADCRL&0x0F;
            printf ("\n Value = 0x%x",ADCResult12bit);
            adcintflag =0;
      }
      Timer0_Delay(24000000,500,1000);
    }

}

网友A:
看起来你已经成功实现了通过GPIO触发ADC采集的功能。代码结构很清晰,中断服务例程和主函数都写得很好。

网友B:
这个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MG51的GPIO触发ADC采集。代码中设置了P0.4作为ADC的触发信号,并且在ADC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采集结果。

网友C:
这个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MG51的GPIO触发ADC采集。代码中使用了P0.4作为触发信号,当P0.4产生下降沿时,启动ADC采集。

网友D(2025-08-28):
MG51 配置 IO 触发 ADC 采集:先设置对应 IO 口为输入模式,配置 ADC 模块工作模式,选定触发源为该 IO 口。使能 IO 触发 ADC 转换功能,设置采样通道和采样时间。当 IO 口电平变化触发 ADC 后,模块自动完成采样转换,转换结束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 ADC 数据寄存器获取结果,实现外部事件触发的 ADC 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