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F 用Peripheral的例子创建主机,从设备无法连接

楼主(2025-05-25):
如题:从机我用的是IOS或者是ESP32,在串口一直打印这个,求助是什么问题呢??????

[22:33:43.300]收←◆Disconnected.. Reason:3e
Advertising..

[22:33:43.506]收←◆Conn 1 - Int 18
Connected..

[22:33:43.745]收←◆Disconnected.. Reason:3e
Advertising..

[22:33:44.223]收←◆Conn 1 - Int 18
Connected..

[22:33:44.478]收←◆Disconnected.. Reason:3e
Advertising..

[22:33:44.939]收←◆Conn 1 - Int 18
Connected..

[22:33:46.016]收←◆Disconnected.. Reason:8
Advertising..
Conn 1 - Int 18
Connected..

[22:33:46.900]收←◆Disconnected.. Reason:8
Advertising..
Conn 1 - Int 18
Connected..

网友A:
信号干扰:周围存在较多蓝牙设备,信道过于拥挤,导致连接过程中的同步包等数据包丢失,进而使连接建立失败。
设备信号弱:主从设备间距远或设计的板子本身信号较差,信号强度变弱,可能影响数据包的正常传输,导致连接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干扰:周围存在较多蓝牙设备,信道过于拥挤,导致连接过程中的同步包等数据包丢失,进而使连接建立失败 ...

我周围很少蓝牙信号。反复重启多次后偶尔一次就怎么连都能连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周围很少蓝牙信号。反复重启多次后偶尔一次就怎么连都能连上

那你可以尝试排查一下上电初始化那部分的代码,加一些打印信息看看;有关于芯片通信初始化的代码吗?有的话,看下通信速度,测试时钟波形,可能软件与硬件没匹配好,处于速度临界状态;
上电初始化成功后,那一次怎么连就都可以,否则就直接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