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 中断中的变量 Memory Fault/HardFault

楼主(2025-05-25):
用 STM32Cube IDE开发STM32G071在 Scanning Mode 上作 7 段 。
每 20 毫秒还在比较器中断内递减计数器值 。
1) 有时程序会因 Hard Fault 而挂起,
2)中断内发生 Memory Fault/HardFault。

网友A:
内存访问未对齐?

网友B:
可能是因为堆栈溢出吧!

网友C:
非法地址访问,指针未初始化或野指针?

网友D:
总线错误或者是中断时序冲突吧。。

网友E:
禁用中断保护。

网友F:
会不会是中断里访问了未初始化的指针或非法内存?建议用 __attribute__((section(".noinit"))) 保持变量有效。

网友G:
建议检查变量是不是在 ISR 中被频繁访问导致栈溢出?尤其是局部变量。

网友H:
你中断里有用到数组或者指针操作吗?HardFault 很容易是越界访问造成的。

网友I:
试试看把中断中用的变量声明成 volatile 的,防止编译器优化出问题。

网友J:
我之前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主循环和中断同时修改一个变量没加保护,试试关中断或加 __disable_irq()。

网友K:
STM32G0 RAM 比较小,如果你在中断里递归或用了太多临时变量,很容易爆栈。

网友L:
中断时间是不是太频繁了?20ms 本身不快,但嵌套中断或处理太重也会触发异常。

网友M:
建议在 HardFault_Handler 里 dump 一下栈看看触发的位置,CubeIDE 支持。

网友N:
可以试试 ST 提供的 HardFault 分析工具,看看是哪个地址访问非法。

网友O:
我有一次是 HAL 库中用了 HAL_Delay 在中断里,结果直接挂,建议中断别用阻塞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