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芯源开发工具的问题

楼主(2025-05-26):
目前基本上ARM是由KEIL和IAR两款IDE进行程序编写编译,有没有大神用VS进行开发的?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A:
本站就有许多采用GCC+VSCODE开发ARM的帖子,请自行搜索。
如果公司有特殊要求的话,建议使用linux+GCC的模式进行ARM的应用开发。

网友B:
我之前尝试过用VS进行ARM开发,感觉VS的插件生态比较丰富,但需要配置好交叉编译器和调试器。

网友C:
我用过VS开发ARM项目,感觉VS的界面和功能都很强大。不过要注意的是,VS对ARM的支持可能不如KEIL和IAR那么完善,一些特定的编译选项和调试功能可能需要额外配置。

网友D:
使用linux+GCC的模式进行ARM的应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