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PWM互补模式 下 的死区设置

楼主(2025-05-26):
互补模式下可以设置死区时间,死区控制模块能够防止互补输出的两路
PWM信号有效时区的互相交叠,以保证实际应用中 PWM信号驱动的一对互补功能开关管不会同时导通。
死区时间有相应的 PWM死区时间设置寄存器,可分别设置上升沿死区和下降沿死区,不
同型号的芯片,设置 PWM的死区时间计算方式略有差异,在规格书中的 PWM死区时间
设置寄存器下有具体的时间计算公式,请以规格书上的计算公式为准,死区输出波形 示例
如下图:

网友A:
在PWM互补模式下,死区设置是确保上下桥臂不会同时导通的关键参数,避免短路风险并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B:
死区时间是指在互补PWM信号的切换过程中,上下两个开关器件均保持关断状态的时间间隔

网友C:
死区可避免瞬时电流过大,减少电磁干扰和器件损耗

网友D:
可以通过隔离开关动作的重叠时间,保护功率器件和负载

网友E:
需将死区时间从纳秒转换为定时器时钟周期数

网友F:
死区时间通常对称设置,即上下管关断和开通的延迟时间相同

网友G:
死区时间会略微降低PWM的有效占空比,需在调试时补偿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堆申请的实际耗时,结合系统时钟计算周期数

网友I:
如果波形异常,则会导致死区时间接近PWM周期,导致有效脉冲被截断

网友J:
逐步调整死区时间,平衡安全性与波形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