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PWM周期和占空比是否可以在程序中进行调节

楼主(2025-05-26):
答案的可以进行调节,具体调节如下,不同厂家可能不太一样,原理都是一样的。

当PWM输出波形时, 若需改变占空比,可通过改变高电平设置寄存器 (PDTn)的值实现。
但需要注意 :更改 PDTn的值,占空比不会立即改变,而是等待本周期结束,在下个周期
改变 ,如下图:

若需改变占空比,可通过改变高电平设置寄存器
(PDTxy)的值实现。但需要注意 :更改PDTxy的值,占空比不会立即改变,而是等待本周期结束,
在下个周期改变 ,如下图:

网友A:
PWM周期和占空比均可以在程序中进行调节,具体方法取决于硬件平台和编程实现方式

网友B:
在定时器中断或主循环中,通过修改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的值,可以动态调整占空比

网友C: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根据需求更新比较值

网友D:
// 初始化PWM周期和占空比
TIM_SetAutoreload(TIM3, arr); // 设置周期(ARR)
TIM_SetCompare2(TIM3, ccr);  // 设置占空比(CCR)

// 动态调整占空比
TIM_SetCompare2(TIM3, new_ccr); // 新占空比在下个周期生效

网友E:
PWM占空比这可以运行中进行重新配置的

网友F:
通过外接电位器或ADC采集模拟信号,将数值映射为占空比

网友G:
修改周期时,若占空比基于固定数值,则占空比的实际比例可能发生变化

网友H:
部分硬件要求周期参数在初始化时固定,运行时频繁修改可能导致波形不稳定

网友I:
修改比较寄存器
、ADC输入、专用PWM控制器,
当前周期结束后,下个周期生效

网友J:
在通信调制的时候,周期和占空比均可用来编码数据

网友K:
合理配置定时器参数并编写动态调整代码,可以实现周期和占空比的灵活控制

网友L:
pWM信号的一个完整周期时间,由定时器计数器最大值决定。

网友M:
高电平时间占周期的比例,通过比较寄存器值动态调整。

网友N:
周期:T = (定时器时钟源频率) / (预分频系数 × 计数器最大值)占空比:Duty Cycle = (比较寄存器值) / (计数器最大值)

网友O:
配置定时器时钟源(如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设置预分频系数(Prescaler)以调整基础频率。配置计数器模式(向上计数、中心对齐等)。初始化比较寄存器(CCR)以设置初始占空比

网友P:
通过调节占空比改变电机平均电压,实现速度控制。

网友Q:
LED调光,通过调节占空比改变LED亮度。

网友R:
通信协议,如PWM调制通信,通过周期和占空比传递数据。

网友S:
LED调光,周期固定(如20ms),占空比变化范围通常为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