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芯源电池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5-27):
目前大多数MCU都是用电池进行供电,芯源的MCU使用电池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应该如何设计电池供电呢?

网友A:
芯源MCU在使用电池供电时,需要注意电池的电压稳定性和电池寿命。建议使用电压稳定的锂电池,并定期更换电池以保证MCU的持续运行。

网友B:
使用电池为芯源MCU供电时,需注意电池电压范围匹配、充放电保护、低功耗设计、电源稳定性及PCB布局

网友C:
电池电压范围,锂电池工作电压范围通常在3.0V到4.2V之间,而大多数MCU的工作电压是3.3V或5V,要确保电池电压在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或通过电压转换电路进行适配。

网友D:
充放电保护,防止电池过充、过放和过流,这可以通过集成保护芯片如DW01或TP4056来实现。

网友E:
低功耗设计,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需要让MCU在空闲时进入睡眠模式以节省电量,同时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如按键或传感器信号)。

网友F:
电源稳定性,避免电源波动对MCU造成影响,可使用稳压芯片或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来提供稳定的电压。

网友G:
PCB布局,将模拟电路(如ADC分压)与数字电路分离,减少噪声干扰,信号地和电源地最好用0欧姆电阻隔离。

网友H:
若MCU需要3.3V,可采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例如AMS1117 - 3.3。若需5V,需使用升压型DC - DC转换器(如MT3608)。

网友I:
充放电保护电路,集成保护芯片(如DW01 + MOSFET)可实现过充、过放和短路保护。

网友J:
通过分压电路将电池电压分压至MCU的ADC输入范围(如0V - 3.3V)。

网友K:
使用ADC采样并计算剩余电量,例如根据电压 - 电量曲线估算剩余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