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在WIN10系统中,MDK无法识别DAPLink。

楼主(2025-05-26):
GD32F470在WIN10系统中,MDK无法识别DAPLink。

网友A:
在设备管理页面看看是不是没有识别到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楼主:
更新并手动安装驱动。

网友C:
数字签名问题?

网友D:
更新DAPLink固件到最新版本了冒?

网友E: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F:
确保DAPLink固件为最新版本,因为老版本可能存在与WIN10的兼容性问题。可以从GD32官方或相关论坛下载最新的DAPLink固件,并按照说明进行升级。

网友G:
如果WIN10版本小于5.28,可能需要安装特定的MDK安装包或打补丁来解决兼容性问题。可以从MDK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安装包或补丁,并按照说明进行安装。

网友H:
进入“设备管理器”,找到被识别错误的设备(可能被识别为“符合蓝牙低功耗GATT的HID设备”或其他未知设备)。右键单击该条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然后选择“浏览我的电脑以查找驱动程序”,并指定到正确的驱动程序位置。

网友I:
右键单击MDK的快捷方式,选择“属性”,然后在“兼容性”选项卡中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这可以解决因权限问题导致的驱动识别失败。

网友J: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DAPLink与GD32F470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稳固,且没有损坏或短路。可以尝试更换USB线或USB端口,以排除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K:
确保开发板已正确上电,且电源稳定。电源问题也可能导致MDK无法识别DAPLink。

网友L:
查阅GD32的官方文档和社区论坛,看是否有其他用户遇到类似问题,并了解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官方文档和社区论坛通常提供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和解决方案。

网友M:
换个link试试?用jlink其实也行

网友N:
你这个也不是risc-v吧,所以换一下应该也行,换成普通的JLINK

网友O:
为啥不识别?芯片不行吧,还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