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GD32F470开发板时,遇到串口资源被复用的情况,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5-26):
在使用GD32F470开发板时,遇到串口资源被复用的情况,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

网友B:
没毛病,都复用了,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你只要资源不冲突才行啊,冲突了,肯定不行啊

网友D:
我建议你修改硬件吧,不然串口用这多麻烦啊

网友E:
查看原理图与数据手册:确认目标引脚是否被复用为其他功能,例如某些引脚可能同时被配置为串口和VBUS端口。GD32F470芯片手册会明确标注各引脚功能及复用选项。

网友F:
更换引脚配置:若当前引脚被复用,可通过数据手册查找其他可用串口引脚。例如USART0除PA9/PA10外,还可使用PB6/PB7作为替代引脚。

网友G:
修改硬件连接:将跳线帽或焊接点从原引脚切换至新选择的串口引脚,确保物理连接与代码配置一致。

网友H:
更新代码配置:在初始化代码中,将串口引脚定义修改为新选用的引脚组合,并重新编译下载程序。

网友I:
验证功能: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测试数据,确认新引脚配置下串口通信正常。

网友J:
我觉得就是你时分复用也可以,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K:
现在就是资源冲突了,你要不时分复用,要不然就重新设计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