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MA将数据写入Flash后,读取时数据出现错位现象。

楼主(2025-05-26):
使用DMA将数据写入Flash后,读取时数据出现错位现象。

网友A:
是不是写的时候本身就错了啊?

网友B:
DMA的传输长度可能设置不正确,导致数据未完全写入或起始地址偏移。

网友C:
DMA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未正确对齐?

网友D:
DMA的中断处理程序可能存在问题,干扰了DMA的正常运行。

网友E:
系统时钟或外设时钟配置不准确,可能导致DMA和Flash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不匹配,从而引起数据错位。

网友F:
Flash写入操作可能需要擦除操作,而未正确擦除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G:
读取操作可能未正确对齐。

网友H:
读取的缓冲区未正确初始化或存在内存覆盖问题。

网友I:
硬件或电源问题?

网友J:
检查DMA配置及Flash写入时序。

网友I:
检查PCB布线,改善电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