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接GD-Link进行Debug时,出现“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的错误提示。

楼主(2025-05-26):
在连接GD-Link进行Debug时,出现“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的错误提示。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B:
电源不稳定?

网友C:
芯片是否锁死?

网友D:
检查并更新GD-Link的驱动程序。

网友E:
确保GD-Link与目标板之间的连接线没有损坏或短路,连接稳固。

网友F:
如果是通过JTAG或SWD接口连接,确保所有连接器的引脚都正确对应。

网友G:
确认目标板上的电源供应正常,电源指示灯或状态正常。

网友H: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电源,确保电压和电流符合芯片要求。

网友I:
目标板上的其他外设或电路可能影响到调试通信,尝试关闭或移除可能产生干扰的设备。

网友J:
看看调试器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与目标芯片兼容。尝试重新设置调试器或更换调试器,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K:
确保使用的调试器驱动程序是最新的,并且与目标硬件兼容。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否存在黄色感叹号提示未识别的硬件,若有,则需重新安装对应的驱动包。

网友L:
更新开发环境和工具链,确保使用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链是最新的,并且与芯片型号兼容。

网友M:
查看IDE或调试器的日志,看是否有其他错误信息提示,这有助于定位问题的根源。

网友N:
有时,驱动程序的问题也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确访问目标设备。